插座指示灯爆掉后,你们会更换指示灯么?

楼主(2021-05-21):
这几天湿度有点高,早上又爆了一个指示灯

这么下去,带指示灯的插座还要不要买呢

网友:
啥情况爆掉的?

网友:
不管,正常用,不亮就不亮呗

网友A:
灯不亮,插排有电就行。除非你是强迫症

网友:
很多时候嫌这个灯亮,会贴个胶布挡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不亮,插排有电就行。除非你是强迫症

+1
  有的插排根本就没有指示灯,

网友:
会换,再串个二极管

网友:
无视这个指示灯了.

网友:
不亮好啊,正合我意,光污染没了。

网友B:
我的插座指示灯坏了,就意味着开关坏了,必须更换才可以,开关不贵,就是拆装比较费时间。

网友:
电工自己换电阻和二极管比重新买一个快

网友:
当然会换。换一个两三百K的大电阻,再换个优质的LED。
光会柔和很多。

网友:
强迫症应该换插座,保持原装一致性,换了LED都不正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插座指示灯坏了,就意味着开关坏了,必须更换才可以,开关不贵,就是拆装比较费时间。 ...

你家是不是很多坏的公牛

楼主:
可能和湿度大有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家是不是很多坏的公牛

不是公牛,是那种可以单口独立开关的插座,用起来很方便。指示灯是氖泡吧。指示灯不亮就表示开关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公牛,是那种可以单口独立开关的插座,用起来很方便。指示灯是氖泡吧。指示灯不亮就表示开关坏了。 ...

公牛有很多单口独立开关的插座吧

网友C:
懒得换,但是会更换排插到在连续通电,不太看重指示灯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懒得换,但是会更换排插到在连续通电,不太看重指示灯的场合

你用的也是公牛插座么

不知道为啥这货指示灯老爱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也是公牛插座么

不知道为啥这货指示灯老爱爆

不是啊,我不喜欢公牛,所以没有公牛

是飞利浦排插,之前也有一些小众牌子的排插,几乎都有指示灯坏掉的问题,led那种

网友:
这个问题我2年前就遇到。是公牛的LED指示灯线路设计有问题。

我们已经找出修正方法:

发现好几个公牛的排插LED灯烧坏了,电阻应该是多少?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16358

网友:
换氖管指示灯,只有50ua电流,所以电阻永不烧坏,只要不腐蚀内听说坏的。而且耐久发热与耗电绝对非常有优势,光污染也小。

以下是ps加入图片

网友:
买了很多独立开关的插座,然后每个指示灯都加了一个200k的电阻。原来的就一个电阻和LED,没加二极管。

网友:
这种LED串电阻的方式其实有个反向击穿的问题。。反向应该并一个4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