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能放进弱电箱的无线AP。要求千兆网口,WIFI6

楼主(2021-05-21):
允许只有WAN没有LAN。最好体积小点。

网友A:
以我的经验告诉你,盖子一关,信号弱爆了,再加上5g频段穿墙能力弱,你这放进去还要不要用了

推荐mesh路由器

对了,夏天里面放个猫和路由器,温度还是挺高的,容易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的经验告诉你,盖子一关,信号弱爆了,再加上5g频段穿墙能力弱,你这放进去还要不要用了

推荐mesh路由 ...

我在里面已经放了千兆的交换机。

网友B:
信号弱到爆
如果是铁皮的话,一关门就可以忽略

网友C:
不要房弱电箱,放家中最中间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弱到爆
如果是铁皮的话,一关门就可以忽略

塑胶的电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房弱电箱,放家中最中间的位置

电箱最近院子空地。外面没有网线。附近也没有。放电箱里是希望在院子里也能上网。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箱最近院子空地。外面没有网线。附近也没有。放电箱里是希望在院子里也能上网。 ...

有院子啊,告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院子啊,告辞了

农村自建房而已

网友:
这种弱电箱,顶端有两根外置天线的

网友D:
金属弱电箱影响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属弱电箱影响信号?

胶来的,可能是PC材料。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胶来的,可能是PC材料。

弱电箱某宝买的么

质量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弱电箱某宝买的么

质量怎样?

五金店买的,估计一般般吧。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就用路由器解决呗

网友:
千兆好弄,WiFi6不好找。建议考虑下这个方案

PC或者极路由之类,刷固件  集客 AC;
K2T或者WAH4320等,刷固件 集客AP;

整套集客方案,很稳定,而且漫游效果极好,根本感受不到,体验极佳。

网友:
LORA的穿板性能如何?一个铁盒子,屏幕位置是窗口,天线放屏幕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