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有没有带BGA镜头的USB显微镜

楼主(2021-05-21):
德国ERSA的pcb显微镜,他家的东西好是好用就是太贵了。。。这玩意裸机3000欧元,带BGA镜头6500欧元

某宝上显微镜一大堆,关键是找不到带镜头的

网友:
侧向镜头?

网友A:
买个小米的那个掏耳屎的摄像头

网友:
抄板神器啊

网友:
显微镜前面加个反光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小米的那个掏耳屎的摄像头

别买,买了一个不好用,开机连不上手机,然后自动关机,换货还是同样的现象,于是退货了

楼主:
对头,带自动对焦led补光

网友:
看到标题这么神奇进来看看,应该说法是“带能看bga引脚的镜头”

网友:
看BGA引脚是不是拍X光比较容易看?

网友B:
没什么用,还是得X光。你这个只能看边边一圈的BGA脚有什么用,里面的看不到

网友(2021-12-20):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用,还是得X光。你这个只能看边边一圈的BGA脚有什么用,里面的看不到 ...

X光 可以 小作坊造么?

网友:
牙医用的便携X光机行不,才3000元

网友:
我以为bga镜头是个啥高级的类似单反或者啥的缩写,原来是想看bga的引脚焊接情况,
还是算了吧,就像前面有人说的,只能看周边一点的,还有对于那种看上去压扁了焊接上的实际上没有融化粘合在焊盘的更没法了,专业的x光是可以的,他们有各种焊接结果的对照效果

网友(2022-03-01):
长见识了,侧向镜头。  话说,买这个侧向镜头的钱,是不是可以买X射线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