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设计工程图、零件、装配图模版。

楼主(2021-05-22):
使用绿色版2020
新建零件和装配体默认单位为“IPS”,英制单位,且视图不能切换。
我记得这与默认的模版文件有关,但更换了还是不行。。

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什么原因不知道,但能不用绿色版,尽量别用绿色版。
你的问题可能是绿色版造成的。

网友:
SW 正常安装都经常各种问题
绿色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因不知道,但能不用绿色版,尽量别用绿色版。
你的问题可能是绿色版造成的。 ...

绿色版一般是阉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