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小体积,效率高的电池供电,输出100V,20ma电源电路。

楼主(2021-05-22):
如果方案不错,可以付费.

网友:
看看MPS有没有现成的模块,或者用LM5007自己搭

网友:
没有精度、误差要求?

网友:
不就是液晶高压条么,看看以前的高压条电路.

网友:
电池是多少伏的?

网友(2021-08-22):
以前在论坛看到的图

网友:
一个升压器或电路,不是完事了吗?

网友:
升压到100v的芯片,不好找

网友:
如果不追求隔离,有种升压电感

楼主(2021-12-25):
不追求隔离,目前没有合适的

网友:
这个电路我以前玩过,高频交流正弦波输出的

网友:
这个用铁心的变压器,直接升压上去 不就OK了。

网友:
电苍蝇拍的电路  几千V 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