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电量一直停留在6%,什么情况?

楼主(2021-05-22):
电脑是接点的,电池电量一直停留在6%,怎么回事?
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接着电,为什么电量不下降,也不上升呢

网友:
换一块电池试试。应该电池坏了

网友A:
没有充电标志,有外接电源标志,而且提示在最长电池寿命下工作,是不是设置了电量低到某个值才充电?比如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充电标志,有外接电源标志,而且提示在最长电池寿命下工作,是不是设置了电量低到某个值才充电?比如5% ...

不是,电池坏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充电标志,有外接电源标志,而且提示在最长电池寿命下工作,是不是设置了电量低到某个值才充电?比如5% ...

重启电脑,显示正常了

可能是软件问题,还不确定

网友:
你装个hwinfo看看电池实时电压和容量。win10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启电脑,显示正常了

可能是软件问题,还不确定

肏!

你连电脑都没有重启,就来提问?!

警告一次,以后再收到警告直接封锁ID。

浪费大家时间!

提问前,断电、重新安装电池、插拔电源口、重启电脑等,都是必做的事情。然后才到论坛提问,这是基本的礼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肏!

你连电脑都没有重启,就来提问?!

开始我和三楼一样,怀疑是最长电池寿命导致的,可能每隔一段时间放电到一定程度,再充电。
过了几个小时,电池电量不变,就在电源管理器变换各种配置,也重新插拔了电源接口,都没效果,才上来提问的。

平时能解决问题,很多时候避免重启电脑,没想到这次问题就出在重启上

老大,我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我和三楼一样,怀疑是最长电池寿命导致的,可能每隔一段时间放电到一定程度,再充电。
过了几个小时 ...

提问前,断电、重新安装电池、插拔电源口、重启电脑等,都是必做的事情。然后才到论坛提问,这是基本的礼貌 !!!

我们论坛不欢迎没有礼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