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停,伺服电机应该减速停还是失步停?

楼主(2021-05-22):
如题,项目用到伺服电机,想知道急停伺服电机减速停还是失步停,感觉减速停,受控制,立即停,失步,不受控制

网友:
从安全角度,急停是立刻停,我公司所用的伺服急停都是直接暴力断电,机器都是德国佬哪边过来的。

网友:
我一直用失步停止,或者用发送停止指令.也不确定正不正确。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如果惯量特别特别大,并且是柔性连接的话应该用减速。
好比紧急刹车的ABS。

网友:
伺服电机失步会报错的吧!  要立刻停就要考虑留有足够的功率。  至于减速停还是立刻停,要看控制方式,应该可通过参数设置的

网友:
驱动有巨大电容,断电还是会跑的啊。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是立即停止,电机驱动电源切断,电磁制动器刹车,控制部分供电可以保留。
早停下1mm都是好的,如果减速停的话,可能减速的这段距离,人就变成肉酱了,或者急停时机器可能已经失控不能响应减速命令了,

但,也得看具体是做什么,特定情况下没有个适当减速就立即停止而造成伤害的可能也不是没有……

网友:
应该立即停,伺服有电子刹车,也可以外部在加机械刹车;你看一些数控机床的大刀盘,几千转,停止时也是瞬间停止

网友:
    伺服使用说明书上就表明了,紧急停止开关切断伺服输入电源。

网友:
急停肯定直接断电,用到急停很可能是安全性的问题,你还减速,万一芯片跑飞停不下来怎么办

网友:
伺服有正常加減速,和緊急加減速值。
急停的時候先收到急停命令使用緊急加減速參數進行急停,相當於電子剎車。或者是電機線之間短路剎車。(哪個減速度更大?)
比較理想的是:一邊掉電一邊用上述緊急剎車,電容存的電用來急停。電容有電、主線掉電,默認進入剎車模式。
敏感的地方額外加制動器。

网友:
急停,肯定是马上,立刻,停下来。你还要减速停,要出事的。
急停后,再开启,先找原点,重新定位

网友:
我们都是直接断电

网友:
我们设备上的急停都是把动力电源直接断开.

网友:
不是有STO安全扭矩关断吗,直接切断开关管驱动信号,瞬间停止,切断电源不大可靠,还有大电容的,不会立即停止。

网友:
都叫急停了,当然是立刻,马上停。那边可能都要死人了,你这里还要考虑受不受控制?有些时候,级别会造成机械损坏,也必须停。
减速停,就叫减速停。

网友:
直接总电源断电  以往做过的设备上面是这样控制

网友:
急停当然是立即停,如果是惯量大的负载,最好还是带有电磁刹车的

网友:
一般伺服都有动态制动功能,就是立即停止。这个功能需要事先设置参数,一旦伺服发生错误或警告,马上急停马达

网友:
失步停是什么 意思?如果伺服电机跑位置环模式里,失步就会报警的; 如果跑速度环或扭矩模式,也不会有失步停的概念

网友:
其实楼主根本没明白急停什么意思,什么减速停失步停,全扯淡,只要是急停就是断电刹车,就这么简单粗暴,因为这是最后一道保障机制,不可能还给你单片机参与控制的。

网友:
指导思想:人的安全第一!!!其次是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