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系统上,记录电脑CPU占用历史,有什么好的工具?

楼主(2021-05-22):
有时候某些进程占用CPU适中,但又不是过高,
如待机状态,CPU占用也保持在50%左右,使用上没明显感觉,
但是功耗要大很多,
有什么工具可以记录电脑CPU占用历史?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查看-选择列,里面选上“CPU时间”,确定之后点一下按这个排序,就可以看出谁在长时间作死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可以形成一个log文件,俺觉得是个好主意,可以排查哪些软件后台干啥事

网友:
自己写批处理。

网友:
我的win10 笔记本  不操作比较长时间后,服务主机:dcom服务器进程启动器 线程就占比较多cpu,按网上方法卸载鲁大师什么的都没效,不知道是不是系统自己在哪里进行什么优化整理,烦。有没坛友遇到过

网友:
AIDA64有一个日志功能可以记录CPU占用,但具体是哪个进程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