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个3.3V20mA隔离电源方案,要比0505小,谢谢

楼主(2021-05-22):
如题,需要一个很小功率的隔离电源,3.3V20mA,可能10mA也就够了,0505太厚了,请推荐个薄的,面积最好也小一些,谢谢

网友A:
看你差不差钱了,有肯定还是有的。 ADum5028,自己搜索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差不差钱了,有肯定还是有的。 ADum5028,自己搜索看。

这IC牛叉,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