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命令行输出更加友好呢?自动换行阅读太难了

楼主(2021-05-22):
本来是2行,一一对应的,现在字段跟值之间对应找起来太难了

网友:
wmic  cpu  > aaa.txt

就可以打开文本阅读了

网友:
支持tab键吗,不支持只能插入空格了

网友:
当然是传说中的WMI Scriptomatic了,微软出品,质量可靠,用了的都说好。对于你这个,类别选择Win32_Processor就可以了,然后点Run。

网友:
cmd窗口可以设置行数和列数。

当然这个不适合楼主,因为楼主单行的数据太长。

网友:
临时改变一下列数即可:
mode con cols=2000 lines=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