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10搭建ESXI+LEDE+Winserver+WIN10

楼主(2021-05-23):
入GEN10的过程说来话长,有一些可以见我另外一个帖。
HP microserver GEN10 开始折腾
目前的搭建基本完成及稳定,所以在这里分享一下。
本帖主要是讲如何在GEN10上搭建家用存储平台,很多东西其实我也是第一次了解,比如ESXI,以前只用过VMWARE的虚拟机,所以难免会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指出,准备分以下几个内容。

一. HP Microserver GEN10大概介绍
二. ESXI安装
三. LEDE安装及配置(Windows安装太简单了,就略过了)
四. LEDE ddnsto介绍(远程访问)
五. UPS
六. 黑群?

一. GEN10全称是HPE ProLiant Microserver GEN10, 定位是微型服务器,所以硬件资源其实有限。

    GEN10 分为低配和高配2个版本,区别只是CPU不一样,一个是X3216(双核4线程,TDP15W),一个是X3421(四核四线程,TDP35W),这一代的CPU变成AMD且不可更换了,GEN10的前一代GEN8(好像还有个GEN9,这里当他不存在吧)以及GEN10+都是用的可更换的intel CPU,相对来说可扩展性更强,GEN8和GEN10+我就不多做评价了,如果不差钱建议入GEN10+。 GEN10的CPU从TDP也可以看出性能比较一般,不要想着能做什么很牛的事。

   其他资源:8G DDR4  2400 纯ECC内存,也可以用普通内存,用普通内存就没ECC功能了,ECC是Error Correction Code, 如果内存中出现bit错误,在允许范围内可以修正,相对来说更稳定安全,纯ECC内存价格跟普通内存应该差不多,我是后面在闲鱼多入了一根8G的组的双通道(200大洋)
   内部可放4个3.5寸硬盘,接在主板的Marwell 9230扩展卡上,主板自带的Marwell 9230支持RAID0,1,10,但实际上这个性能很弱,你把它看成SATA扩展卡可能会好一点。主板与硬盘的连接线是miniSAS SFF-8087转SFF-8482, 淘宝上也有得卖。
   独立的SATA5,以及内部的USB2.0接口。
   PCIE3.0x8 + PCIE3.0x1(物理接口是x4)
   2个博通千M以太网

   坛子里也有相关介绍,比如:
   HP GEN10 塔式mini服务器评测【全世界都说这机器无法安装WIN7, 我硬生生的完美安装成功了】
   HP MicroServer GEN10 服务器入坑记录(PVE平台)

   其他更多的介绍网上搜一下吧,这里主要说一下我当前资源的分配 。

   1) 2个4T硬盘组RAID1用来保存重要数据,另外2个槽分别放了一个2T和1T的存电影,别问我为什么不用4个4T的组RAID5,问了就是因为穷,家里LD不批。

   2) 内部USB2.0插了个8G的SLC U盘安装ESXI,这里有试过手头2个USB3.0的卡,都不能安装ESXI。
   3) SATA5插了一个SSD用来安装虚拟机,比如LEDE, win10, winserver2012,这样当ESXI崩了的时候只用重装ESXI就好了,不会影响到虚拟机。
   4) PCIEX1插了个LSI9260-4i  RAID卡,至于为什么放弃用内部的RAID,可以见我另外一个帖子。
   5)   PCIEX8插了个intel双口千M网卡,其实主板自带双口也够用了,用ESXI的swich功能就可以,不过内部的多少会受ESXI软件影响,所以这个网卡直通给LEDE分别做WAN和LAN。

   你问我为什么不把RAID卡插X8插槽?我也想,因为RAID卡要加风扇,插X8的话那个X1的槽就没法用了,PCIE2.0 X1也有5G的带宽,机械硬盘来说够了,更何况机器出口还要受千M网卡限制。

   关于功耗,上面这套硬件正常运行时大概60W,4个硬盘占了大头。
   一套下来花费:机器2200,内存200,网卡70,U盘40,硬盘1100*2(2T和1T是原来有的)+ RAID卡180 + UPS 230 + SSD 140 = 5260,大头在机器及硬盘上。

  2. BIOS升级
    机器拿到手BIOS可能是旧的,最好更新到最新的,不然可能有一些功能会不一样,比如我拿到手的290,就不能在Build-in EFI SHELL界面里输RAID进内置的RAID管理界面。

   升级BIOS比较简单,先到官网下载,选择BIOS

   之后解压缩到U盘后插到机器上,开机后按F11,选择Build-in EFI Shell启动(图片没拍,直接用网上的了)

   之后会进到内置的shell界面,注意看界面上USB显示的是fs多少,需要cd进对应的盘符

   输入fs2(根据你实际的盘符)后再cd xxx(xxx为你U盘里面bios升级文件目录)

   然后执行flashbios.nsh即可等待完成

   再次开机后就能看见二维码开机界面了。

   上传一张主板图,这个主板要拿下来很容易,拔掉8087,电源,机箱风扇一起3根线,拆到后面机箱一个螺丝就可以完整的抽出来了。

    到这里需要准备的额外的连接线(常规的网线那些就不用说了):
    1. SATA线(插SATA5上接SSD)
    2. 2.54mm 4PIN转SATA电源线( SSD电源线)

网友:
我的GEN10花了9000元左右。主要是6个8T硬盘,这里就6000元了。

网友A:
DL380P G8,T110 V2,蜗牛星际*3好像有几十个硬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L380P G8,T110 V2,蜗牛星际*3好像有几十个硬盘了

硬盘都是钱啊,对于家用来说,够用就行,那些几十个的一般是企业服务器。

网友B:
群晖我觉得够用了,一直没弄不明白,gen10比群晖好在哪些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群晖我觉得够用了,一直没弄不明白,gen10比群晖好在哪些地方

服务器是设计24*365的,群晖只是一台网络nas,可靠性不好说,内存不知道是不是ecc的。只有ecc才能保证24*3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晖我觉得够用了,一直没弄不明白,gen10比群晖好在哪些地方

不介意钱又不想折腾的建议直接群晖就好了,挺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群晖我觉得够用了,一直没弄不明白,gen10比群晖好在哪些地方

群晖可以做win7 PC使用? 群晖可以安装使用所有Windows软件?

群晖可以安装6个硬盘组成raid6 ? 肯定有这种机型,请告诉我价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群晖可以做win7 PC使用? 群晖可以安装使用所有Windows软件?

群晖可以安装6个硬盘组成raid6 ? 肯定有 ...

DS1621+  7200元 支持6个盘外挂DX517可以多5盘位,里面有虚拟机可装win7 ,问题在于raid6是软的性能不行,还要吃U

网友C:
引用 网友D:
DS1621+  7200元 支持6个盘外挂DX517可以多5盘位,里面有虚拟机可装win7 ,问题在于raid6是软的性能不行 ...

raid6 是软的?简直是开玩笑。

我说要宝马,你说这部宝马才1000元,不过只模型。

另外我不喜欢虚拟机。

我要播放爱奇艺、优酷、视频高清,直接输到电视上使用。我的机器只是X3216,8G 内存的低配机器。 直接安装win7 刚好满足要求,安装虚拟机后播放高清视频肯定卡顿。

另外我不喜欢外挂硬盘。我要小型机箱里面就有7个硬盘,其中一个SSD,6个3.5寸8T机械硬盘。

感觉群晖2万元也做不到我的要求,我现在GEN10的主机才2000元。

raid6卡的价格才100多元(P420)。群晖同样档次的raid卡如果有,肯定要4000元以上。我还可以升级P440卡大概500元,这块卡群晖应该要8000元了,而且肯定没有货,因为群晖达不到这个档次。

我还要监控raid卡的CPU散热片温度。我只需要花40元就能买到win7下运行的监控传感器。群晖永远做不到。

跟我的GEN10相比,群晖就是残疾与白痴。我的才是专业选手。群晖能做到的我全部可以做到。我能做到的可能群晖永远做不到。

注:raid卡的档次决定了机器的档次。硬盘性能、寿命、安全性等,全靠raid卡。GEN10可以随时更换升级raid卡,意味着GEN10 的raid性能跟群晖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楼主(2021-07-05):
引用 网友C:
raid6 是软的?简直是开玩笑。

我说要宝马,你说这部宝马才1000元,不过只模型。

群晖的话适合消费类用,跟企业级还是不一样的。

你的RAID卡有patrol read这个动作吗?
我看到我的raid卡的日志,定期有patrol read,就是定期扫描硬盘有没有坏的block的动作,前几天有一块用久了的硬盘就扫描出了坏道。

网友E(2022-10-06):
楼主,esxi安装包能上传一下吗?在别的地方找的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esxi安装包能上传一下吗?在别的地方找的不放心

太大了,你直接上HPE官网下载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太大了,你直接上HPE官网下载就好了。

这个是收费软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收费软件吧

是的,不过网上都能找得到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