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上这种5块钱左右的220V转5V的电源模块靠谱吗?

楼主(2021-05-22):
想不到怎么能做到这么便宜,大批量用会不会翻车?
大家有什么其他品牌推荐吗?稳定可靠的,3W左右就行了。

网友A:
刚上车半个月了,目前没有翻车。我看它输入没有NTC,保险,XY电容,额流圈。我电路功率很小基本没有纹波等方面要求,空间也小,但觉得不保险,这俩天在输入串了一个电阻,板子还没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上车半个月了,目前没有翻车。我看它输入没有NTC,保险,XY电容,额流圈。我电路功率很小基本没有纹波等方 ...

这种在山寨厂商眼里可以省略的东西,只能自己加了。我也上车了,买的固态电容的,目前没有不良反馈。

网友:
记得以前回答过,阶跃负载不行,电压会猛掉。其他长期工作没问题

网友:
主要是安全距离不符合安规要求,批量用还是找正规厂家过认证的产品吧,别不把人命当回事。

网友:
为什么不用手机充电头代替呢。不知道用量 ,某鱼上如果有量 二三块一个5V 500MA的头子 真是大把大把的啊 。

网友:
为啥不买哪些原装拆机的板子呢,地点选汕头

网友:
感觉在这里混的人,应该会对这种货敬而远之!

网友:
为了成本?金升阳也有这种体积小的板子。

网友:
够便宜的,看物料成本差不多也要3元了吧。

网友:
这种小功率电源本身就是这么便宜,功率越小越容易过EMC,买来自己玩没有问题。如果做产品,自己找电源方案自己做,也是这个价格

网友:
跟这个很像的LED驱动电源,3W/5W普遍价格1.8元-2元,大小和用料都很相似,就是工作方式不一样而已

网友:
这货最容易出问题的是那几个电解电容; 山货一般1年内就玩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