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分析损坏了的软盘的波形,恢复出正确信号

楼主(2021-05-23):
(图片)

网友A:
还记得安装win95的时候差不多30张软盘左右吧
5寸的软盘比较耐用,3寸的明显就容易坏了

网友:
诶软盘这是FS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记得安装win95的时候差不多30张软盘左右吧
5寸的软盘比较耐用,3寸的明显就容易坏了 ...

磁道密度更高,读写更密集,确实磨损更快,尤其是一些低格工具干几次就把磁盘干透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磁道密度更高,读写更密集,确实磨损更快,尤其是一些低格工具干几次就把磁盘干透亮了。。 ...

即使同样是3.5寸盘,早期的盘也比后期的盘耐用。。有个说法是,在U盘已经诞生但还没有大规模普及的时候,厂商故意把盘做得不耐用,赚最后一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使同样是3.5寸盘,早期的盘也比后期的盘耐用。。有个说法是,在U盘已经诞生但还没有大规模普及的时候, ...

早期用料足,肯定耐用。

网友D:
我用示波器采过摄像头信号,然后写代码把波形恢复成图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示波器采过摄像头信号,然后写代码把波形恢复成图像

用硬件同步行场扫描,可以在模拟示波器上直接显示摄像头图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硬件同步行场扫描,可以在模拟示波器上直接显示摄像头图像的

是的,但是我没有模拟示波器,数字示波器也没高端到有z轴。。。

网友F:
记得以前还用工具软件把1.44高密度格式化成大于1.44M使用的?(好像是2M?年代久远,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记得以前还用工具软件把1.44高密度格式化成大于1.44M使用的?(好像是2M?年代久远,忘了) ...

这种高容量的方法很容易损坏磁盘,基本没有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