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D点阵模块行脚(共阳)或列脚全接一起是如何驱动显示的

楼主(2021-05-23):
       1个8X8方向指示灯板,采用红绿双色显示,绿色滚动显示方向箭头,红色显示红叉。采用的是共阳8X8 LED点阵模块,但从抄的电路看,是红色LED脚 1、4、7、10、15、18、21、24 全连在一起(如果方向错的话是共阳公共脚 3、6、9、12、13、16、19、22 全连一起),正常扫描驱动的话全连在一起是整行或整列全亮,这个电路是如何做到能够正常显示图形的呢,百思不得骑姐!
       首先声明本人是从来单片机多年的了,动态扫描之类的完全明白的,如何设置一个普通的LED点阵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只是别人抄的图,真是想不明白,也许是我钻牛角尖了!

网友:
动态显示不明白的话搜一下

网友:
“LED点阵驱动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A:
你要用脑袋仔细分析下,双色LED(红、绿)8x8作动态扫描显示正确需要(24条控制线)你现今这个单片机电路有多少条控制线?这就说明不是一般的正常动态扫描方式!

网友B:
楼主是要做这个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用脑袋仔细分析下,双色LED(红、绿)8x8作动态扫描显示正确需要(24条控制线)你现今这个单片机电路有 ...

正因为我脑袋不好,所以需要找个脑袋好的人分析一下,兄弟,麻烦你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要做这个东西吗?

给一个朋友做了个正常的动态扫描方案,现在不是什么芯片都缺嘛,普通的16位移位恒流驱动芯片代理商说要竞价,所要要换方案,他就找了个别人的,没看明白别人家是怎么驱动的。

网友C:
每一行的红色LED灯相当于并联了,只能一行行亮了吧

网友:
围观下,坐等分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给一个朋友做了个正常的动态扫描方案,现在不是什么芯片都缺嘛,普通的16位移位恒流驱动芯片代理商说要竞 ...

楼上说的对的。这种屏全部扫描是需要24个脚的。
请问你图上的单片机,能找到芯片吗,求推荐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一行的红色LED灯相当于并联了,只能一行行亮了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的。这种屏全部扫描是需要24个脚的。
请问你图上的单片机,能找到芯片吗,求推荐型号 ...

图上单片机就是STC8G,搞明白驱动原理再看找什么单片机,现在这行情,难活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上单片机就是STC8G,搞明白驱动原理再看找什么单片机,现在这行情,难活啊 ...

你真是捨易取难,在楼主你不是说你不是门外汉,你都精通整套LED扫描技术,就是不肯花功夫将整个原理图画得清清楚楚,画清楚了就将会明白一切,自己就将会在技术上上一个台阶!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是捨易取难,在楼主你不是说你不是门外汉,你都精通整套LED扫描技术,就是不肯花功夫将整个原理图画 ...

谢谢!只是我认为整个电路比较简单,从第1个图(PCB走线)可以看出来是列(控制红色LED)全接在一起。如果搞错了方向,那么就是行(共阳端)全接在一起。正常动态扫描的话,无论是行全接在一起还是列全接在一起,整列或整行都会一起亮。

网友D:
利用红绿二极管导通压降不同,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利用红绿二极管导通压降不同,我猜的

这也是一个思路!
从电路上看90%以上可能全接在一起的是控制红色的,红色只静态显示1个 X
从MCU直接接LED点阵模块的应该是共阳脚,MCU接电阻到模块的,应该是控制显示绿色的,绿色要滚动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是一个思路!
从电路上看90%以上可能全接在一起的是控制红色的,红色只静态显示1个 X
从MCU直接接LED ...

如果搭了电路,可以试试,然后回复个原理,毕竟我也是猜的,感觉上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