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要持续散发3W的热量

楼主(2021-05-23):
应该怎么散热呢?

使用多大的散热片?

我们领导关心成本。

网友:
淘宝小风扇,9.9包邮。

网友A:
铜皮面积搞大点,大概4cm2就问题不大了。

网友:
多大的电路板 什么东西发热

网友:
3W,持续很热的,小心为妙

网友B:
大胆猜测下,莫非是电源电路发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胆猜测下,莫非是电源电路发热?

关心成本的话大概率是1117或7805这类电源模块了。。。

4cm2肯定不行,几秒钟温升破百度然后挂掉(别问为什么,产品2w led实测,秒秒钟光衰,手不能碰,被生产测试抱怨得头大)。只有一种解决办法,用导热硅胶垫粘到金属外壳(或镂空+金属块)上,或用导热硅胶粘死到大散热块上。

3w什么概念呢?早期的486 cpu知道不?跟那货的发热量一个等级。

导热硅胶是一次投入,卡夫特高导热的大概50元?,挤少点能粘几百个小散热块,24小时固化,散热块一个小的大概5毛钱左右,可以到淘宝和某商城扒扒。不建议用金属锭子,这货没开槽散热不良。折合每个板子约1块钱成本。

网友:
刚好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后来是改成pwm了,成本高了些

网友:
如果是线性稳压IC, 3W的话散热片都要装挺大一个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铜皮面积搞大点,大概4cm2就问题不大了。

4cm2还真是热。
42*16*20的铝型材散热器(后面10个齿),热2.5W左右的发热量,常温下,能到100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心成本的话大概率是1117或7805这类电源模块了。。。

4cm2肯定不行,几秒钟温升破百度然后挂掉(别问为 ...

谢谢。

我也觉得4cm2的电路板散热面积不太够。

如果用导热硅胶一个一个来涂抹的话,很麻烦,人工成本也高啊。

如果直接用带背胶的小散热片,是否可以?人工粘贴还是要比人工涂抹,省事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心成本的话大概率是1117或7805这类电源模块了。。。

4cm2肯定不行,几秒钟温升破百度然后挂掉(别问为 ...

另外,我是射频发射机的功放部分需要散发3W的热量,不是电源芯片要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4cm2还真是热。
42*16*20的铝型材散热器(后面10个齿),热2.5W左右的发热量,常温下,能到100度左右。 ...

谢谢。

42*16*20,单位是mm吗?

长宽高分别是哪个数字?

常温下就能到100度?

网友E:
光知道一个3W的耗散功率还不够,要明确最高环境温度,最高工作温度,然后根据温升选择合适热阻的散热器。用印制板散热不合适,温升会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4cm2还真是热。
42*16*20的铝型材散热器(后面10个齿),热2.5W左右的发热量,常温下,能到100度左右。 ...

那可能是记错了,以前用24V输入,7812-7805,给蛋骗鸡系统供电,7812就是没加散热片。

网友:
3W比较热了。看看能不能绝缘以后靠外壳散热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也觉得4cm2的电路板散热面积不太够。

你想多了。几秒钟一个,一个小时就能粘几百个。能多多少成本? 几千台也就一个工人一天的工作量而已。普通胶不牢靠,受热容易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知道一个3W的耗散功率还不够,要明确最高环境温度,最高工作温度,然后根据温升选择合适热阻的散热器。用 ...

最高环境温度4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多了。几秒钟一个,一个小时就能粘几百个。能多多少成本? 几千台也就一个工人一天的工作量而已。普通 ...

散热片上面贴着电路板,下面贴着外壳,应该不存在掉的风险。

如果是拧螺丝来固定散热片,太麻烦了啊。

网友F:
3W热量不小了,  不要轻视, 小心热的焊锡融化, 散热片搞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3W热量不小了,  不要轻视, 小心热的焊锡融化, 散热片搞大些

需要多大的散热片?如何估算散热片的大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多大的散热片?如何估算散热片的大小?

看热容和热交换速率,这些数据一般都能查到。温升=(功率-热交换速率)*时间/热容。3w=3j/秒,fr4热容很小,我一个7*7的6层fpga板子配了个15g散热片,5w功耗时静态温升60度左右,加个小烂风扇温升10度。

所以被动散热主要靠空气流动,散热片要大,鳞片要密才好。主动散热散热片都可以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热容和热交换速率,这些数据一般都能查到。温升=(功率-热交换速率)*时间/热容。3w=3j/秒,fr4热容很 ...

被动散热。

4厘米*4厘米*2厘米的散热片,够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动散热。

4厘米*4厘米*2厘米的散热片,够了吗?

这得亲自实验温升。在壳里面温度显然要高于壳外面,得实测。

网友:
散热片+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