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寿命长的大功率绿色点状激光头或激光管厂家

楼主(2021-05-23):
有个设备在室外需要用到目标指示功能,选了个激光笔,效果还不错,但是激光笔无法集成到设备上面,请问有没有认识做这种大功率激光头或激光管的厂家,麻烦给推荐下,感谢!

网友A:
把激光笔拆了装上设备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激光笔拆了装上设备里

或者拆了看传感器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拆了看传感器型号

拆了,和铜头一起焊死的,看不到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激光笔拆了装上设备里

拆装很麻烦,需要暴力破坏它的金属壳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装很麻烦,需要暴力破坏它的金属壳子

找激光笔厂家采购

网友C:
芯片很重要  最好是弯弯的芯片
手持激光笔这玩意  用在产品上面 寿命长补了
小批量 一个头价格在5-8元的  才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很重要  最好是弯弯的芯片
手持激光笔这玩意  用在产品上面 寿命长补了
小批量 一个头价格在5-8元的   ...

行家啊,请问有推荐的厂家阿吗?

网友:
买模块就行了,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98715205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