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规则图形面积识别小工具【开源】 【阿莫点评: 论坛原创的开源工具,神器啊!】

楼主(2021-05-23):
原贴: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pid11642791

软件介绍:
    将不规则图形(手绘或照片)中的闭合区域找出并计算出面积
    语言:C#,利用了开源的库:AForge
运行环境:
    XP+,如不能运行请安装微软.net framework 4.0
修改记录:
     增加参考比例功能

运行照片:

可执行程序:

源程序:

楼主:
运行参考

网友:
哇! 马上测试!

网友:
我复核了之前的测试。 结果完成正常!  太强大了!

需要运行2次。第一次确定图片编号, 然后输入参考编号与面积, 再运行一次。就能出现结果。

注意: 图片的线条要稍宽一些(据说要在于2PX)。 否则可能识别不出是封闭图形。

网友A:
不规则图形是怎么来计算面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规则图形是怎么来计算面积的?

计算里面有多少个点。

你看到2楼显示的数据,就是点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规则图形是怎么来计算面积的?

积分一点点积出来。

网友B:
CAD也有这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D也有这功能

看前面的帖子。我折腾了几个软件都不成功。

这个小软件是给不懂CAD的人使用的。

我使用coreldraw画图,然后屏幕截图,利用这个小工具计算出面积,非常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 打赏

好,我也打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规则图形是怎么来计算面积的?

就是简单的数像素点
然后再乘以一个系数转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简单的数像素点
然后再乘以一个系数转换

转换方法是我在另外一个帖子提出的。

旁边画一个已经知道面积的正方形,然后输入这个正方形的编号作为参考,在输入这个正方形的面积,系统就可以直接计算其它封闭图形的面积。

网友D:
请教个相关问题,如何判断点在多边形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个相关问题,如何判断点在多边形里面?

楼主位已经开源了。你查看代码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