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丝印9952的LED背光驱动是实际型号吗?怎么网上搜不到!

楼主(2021-05-23):
在修个触摸屏,现在电源部分修好了,发现液晶的背光不亮。
屏的型号是HSD070IDW1,查了下资料应该是LED背光的。
找到主板上有个5脚的IC,丝印9952。淘宝上也没找不到。不知道应该是什么型号。
求高手指点!

网友:
看引脚定义,1脚LX,2脚GND,3脚FB,4脚EN,5脚VIN,找个引脚一样的改一下反馈电阻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