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改造了家里的工作台,大家看看。

楼主(2021-05-23):
原来调试、测量在桌子的左侧,焊接在右侧,测试线、电烙铁等等,两边都拉不到,
焊接的排烟口也很碍事,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风管、风机买回来都3-4个月了。都没有正式装起来用。
陆陆续续琢磨了几个月,最近定做了新台面、和一个六层柜子。
折腾了两个周末
今天总算整理出了个大概的样子。

网友:
羡慕家里有工作台的路过~

楼主:
改造原则是
桌面尽量清爽,方便收拾。
工作时左侧摆放仪器设备,中间显示器,右侧热风枪、电烙铁等等
大的仪器只在用到时搬出来,平时摆仪器架上,手持表都装抽屉里,方便收藏。
所有东西都要方便拿取、顺手。
所有手工活,焊接、调试什么都在键盘上方这个中心位置

偶尔看个电影就把显示器拉到两个音箱中间。
桌下装了个5.1功放,还有个10寸的低音喇叭在大抽屉背面。

桌面下,装了两个开关,用来控制风机、很电烙铁的电源。
排风的风机装在窗外,放室内怕吵。

一直想摆个双屏,但没合适的地方摆。现在是用到的时候就搬个20寸的老显示器出来摆窗台边上,
因为工作时东西摊开来,那个位置会很乱,显示器摆着会很不方便,不用的时候收起来

网友:
想看实际使用一段时间后得样子

网友A:
那吸烟装置很好,能告诉型号和在哪里买的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造原则是
桌面尽量清爽,方便收拾。
工作时左侧摆放仪器设备,中间显示器,右侧热风枪、电烙铁等等

哈哈,我上上周把桌子转了90度,终于不用蜷缩着腿看电脑了。屏咬咬牙白条分期上那个最便宜的35寸的曲面带鱼屏吧,用着很不错,3440*1440分辨率,字也足够大。而且这屏屁股很大,你的桌子是在墙角,刚好屁股把墙角占满,而屏本身不至于太靠后,再放几kg配重压着后腿(jd那个最便宜的35寸泰坦军团工业设计垃圾得一匹,头重脚轻,重心在前面,轻轻一压就趴下了。。我压了4kg配重,要不然不放心,哪天不小心碰一下趴下了就扯淡了)

绝对不建议双屏,自己家里用双屏绝对的折磨自己,入带鱼屏之前用双屏凑合了几天,脖子快看歪了有木有。。到底是看左边还是右边。。而且带鱼屏配合win的边缘自动排列,刚好一半是1720*1440,非常方便,拖拉中间可以灵活改变分配比。普屏就变成了960*1080或1280*1440了,不伦不类,很难受(改成竖长条窗口的习惯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再说撸代码宽屏还是方便些)。大屏真不太建议直屏,头要转来转去难受死了。

楼主:
仪器都放架子上,用到再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仪器都放架子上,用到再取

好多仪器

网友:
你这仪器多的简直了

网友:
这是把公司开在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上上周把桌子转了90度,终于不用蜷缩着腿看电脑了。屏咬咬牙白条分期上那个最便宜的35寸的曲面带 ...

我办公室是双屏,用10年了很顺手。
家里4K单屏,用了差不多4年,感觉很不便,主要体现在窗体最大化上。
带鱼屏感觉布板拉线都是歪的,没有意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办公室是双屏,用10年了很顺手。
家里4K单屏,用了差不多4年,感觉很不便,主要体现在窗体最大化上。

看起来你空间方向感不是很牛x,哈哈。我画板之类水平方向纯粹靠大脑插值,没有任何过渡期,所以带鱼屏反而能很方便的一边sch一边pcb,代码可以一边pdf一边vs/ise,中间可以堆一堆窗口,省事多了。

网友C:
没猜错的话,楼主这个工作室没有3米高,应该是LOFT

网友:
楼主这仪器比一般公司的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吸烟装置很好,能告诉型号和在哪里买的吗?谢谢

淘宝很多,关键词,艾灸 吸烟
你找找别的吧,我这个不是很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猜错的话,楼主这个工作室没有3米高,应该是LOFT

城市里的99%的住宅楼都不到3米高,住宅建筑标准是2.8米。我N年前在郑州甚至见过2.2米层高的楼,我1.7的个伸手踮脚就能摸到天花板。。。在那楼里呆着都难受

网友:
大家踊跃点,都晒晒。。。

网友:
一般的都太乱了,不敢晒啊。

网友D:
请问,电烙铁抽风的那个玩意,通向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电烙铁抽风的那个玩意,通向哪里了

桌子下面有两个 8CM的洞通到户外,一个给主机排风,一个给焊接排烟。风机是个涡轮的
风机放到户外后,完全没有噪音,只有呼呼的风声。 只在焊接的时候随手开一下。
原来准备搞个调速,目前看来完全没有必要。

目前就是感觉这个风管和风罩,比较大,收起和拿出来有点点麻烦。
还需要设法调整一下。

网友:
在家盘娃,不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桌子下面有两个 8CM的洞通到户外,一个给主机排风,一个给焊接排烟。风机是个涡轮的
风机放到户外后,完 ...

我的简单版本的风机从淘宝上买的那种丰田新能源车用的鼓风机,抽风效果也不错,自己接上的管子…

网友E:
我想知道,楼主这个桌面能保持多久

网友:
如果仅仅是而立之年的
拥有这么多测试仪器   老牛了
晶体管测试仪估计几年懒得开机一次  用不着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楼主这个桌面能保持多久。

一周
只要开始做项目了 就一定乱了

网友:
这么多设备简直了,专业的

网友G:
经常在twitter上收集各种桌面

网友:
羡慕,仪器真是多啊
果然如网上说的,工位才是永远的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周
只要开始做项目了 就一定乱了

每人都不一样,
我身边所有电工基本都是一年到头都不收一下.
我是随时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经常在twitter上收集各种桌面

第一张看上去不错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经常在twitter上收集各种桌面

普源是不是已经把全世界给解放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普源是不是已经把全世界给解放了

twitter的电子工程师用普源的很多,还有PCB基本都在用嘉立创,特别是DIY的。
再就是乐鑫的ESP系列。

网友:
又向时间自由、财务自由迈进了一步,恭喜!

网友:
引用 网友G:
twitter的电子工程师用普源的很多,还有PCB基本都在用嘉立创,特别是DIY的。
再就是乐鑫的ESP系列。 ...

关注的号推荐几个呀

网友:
这么干净的桌面是没有灵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经常在twitter上收集各种桌面

你这些在我看来都不咋样,只是看起来热闹,没什么门道.
图中有两台应该是睿登的电源,可以做分体式电源,面板放桌面,电源放桌下,就不占桌面了.
只是不知道这款电源好不好用.

网友:
看来我是跟不上你们的脚步了
一个示波器,一个万用表就干了10几年
哎,白活了

网友I:
加个防静电垫子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加个防静电垫子就完美了

放家里用臭的很,容易划伤,会吸水后留下印子,铁锈什么的还会渗进去,防火板比它耐操多了,
可能以前我买的不够好。
主要没大用,现在的芯片没那么脆弱。

网友:
厉害了,东西很齐全

网友:
搞电子最不爽的就是焊电子元件.通风透气的环境至关重要.

网友:
牛逼了   比一般的小公司都厉害

网友J:
引用 楼主:
改造原则是
桌面尽量清爽,方便收拾。
工作时左侧摆放仪器设备,中间显示器,右侧热风枪、电烙铁等等

吸烟器的塑料罩是哪里搞来的,挺袖珍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吸烟器的塑料罩是哪里搞来的,挺袖珍

其实是挺大的,参照物的问题,边上的显示器43寸。
今天刚刚把外圈裁剪掉了,小了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是挺大的,参照物的问题,边上的显示器43寸。
今天刚刚把外圈裁剪掉了,小了不少。 ...

显示器43寸,液晶电视显示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