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7的SDMMC2驱动SD卡,FatFs文件系统请教

楼主(2021-05-23):
H7的SDMMC2驱动SD卡,FatFs文件系统,4线模式,没用DMA,总是不稳定,经常在写数据的时候出错。程序用CubeMx生成,1bit模式也是不稳定。
是本身驱动的问题吗?还是MPU配置不对?

网友A:
错误代码是什么?

网友B:
我这两天在折腾SDMMC1,发现不开DMA确实容易出问题,好像不开DMA时读写SD卡不能打断,要关掉总中断。建议还是开DM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代码是什么?

09 FR_INVALID_OBJEC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两天在折腾SDMMC1,发现不开DMA确实容易出问题,好像不开DMA时读写SD卡不能打断,要关掉总中断。建议还 ...

CubeMX配置里没有看到DMA的选项啊,怎么配置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CubeMX配置里没有看到DMA的选项啊,怎么配置呢?

SDMMC打开中断,FATFS里面打开DMA缓冲
H7的SDMMC 是IDMA,开了中断就可以用了

网友A:
你这个错误代码不太合理吧。
EMMC读写过程中的错误通常是CRC错误、命令超时、无响应等错误。
建议先用DMA读测试和DMA写测试确保通过,最后再上文件系统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错误代码不太合理吧。
EMMC读写过程中的错误通常是CRC错误、命令超时、无响应等错误。
建议先用DMA ...

用DMA,换了一个卡,稳定了。原来的卡还是不问题,先不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MMC打开中断,FATFS里面打开DMA缓冲
H7的SDMMC 是IDMA,开了中断就可以用了

可以了。用DMA,换了一个卡,稳定了。原来的卡还是不问题,先不纠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了。用DMA,换了一个卡,稳定了。原来的卡还是不问题,先不纠结了~

刚遇到了一个问题,D0要上拉,不然有时正常,有时读卡状态有莫明其妙的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遇到了一个问题,D0要上拉,不然有时正常,有时读卡状态有莫明其妙的卡住 ...

我的都有上拉的

网友(2022-01-18):
引用 楼主:
用DMA,换了一个卡,稳定了。原来的卡还是不问题,先不纠结了~

请问SDMMC2用DMA,是如6楼所言,还是需要特别的配置?网上查的资料,SDMMC1用DMA需要在MDMA项里配置,但是SDMMC2怎么弄不明白。请赐教,谢谢!

网友C:
看看ram的定义,h7的ram是分区的,只能指定的dma才可以稳定使用
驱动里面还有一个写缓冲,要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ram的定义,h7的ram是分区的,只能指定的dma才可以稳定使用
驱动里面还有一个写缓冲,要关掉 ...

好的,我再学习学习,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