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的排列里为什么把白绿和绿分开?

楼主(2021-05-23):
有什么历史遗留问题?

网友A:
网线里 为多对 线组成, 每对线 是由两根具有绝缘保护层的铜导线组成的。把两根绝缘的铜导线按一定密度互相绞在一起,每一根导线在传输中辐射出来的电波会被另一根线上发出的电波抵消,有效降低信号干扰的程度。

在100M网里使用时,  RJ45用到的顺序为1,2,3,6             1,2 用了白橙,橙,    3,6用了白绿,绿,   来自两组 双绞线。     没有分开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线里 为多对 线组成, 每对线 是由两根具有绝缘保护层的铜导线组成的。把两根绝缘的铜导线按一定密度互相 ...

我说的是在水晶头上的排列。这样排列在做水晶头时撸线也别扭。

网友:
我也觉得好奇,为啥白绿和绿是3和6,而不是3和4,其他的都是紧挨着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在水晶头上的排列。这样排列在做水晶头时撸线也别扭。

历史遗留因素。老外当初在设计rj45时应该是做的防呆(水晶头和座都只有4p线),或者干脆脑门一拍就1236了,现在改都没法改了。如果用顺向线(12345678)则线长了之后就不太稳定了。

网友:
为了兼容RJ11电话线接口,正好是中间的45这一对。这样同一条线路上既可以传输窄带信号,也可以传送高速信号。

网友:
RJ接口模块中电话RJ11相当于RJ45的3456,定义45为模拟话音,36为数据,之后电脑网卡定义12为发射,36为接收,而78可以用于同步时钟或者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历史遗留因素。老外当初在设计rj45时应该是做的防呆(水晶头和座都只有4p线),或者干脆脑门一拍就1236了 ...

“如果用顺向线(12345678)则线长了之后就不太稳定了”  每组差分信号都是双交线为什么长了不太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用顺向线(12345678)则线长了之后就不太稳定了”  每组差分信号都是双交线为什么长了不太稳定? ...

3456不在同一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56不在同一对上。

百兆网口 黄橙,橙,白绿,绿。对应接到1,2,3,4不就可以了吗?同理千兆网口,另外两组分别接到到5,6,7,8。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兆网口 黄橙,橙,白绿,绿。对应接到1,2,3,4不就可以了吗?同理千兆网口,另外两组分别接到到5,6 ...

自己玩随便颜色无所谓,随便顺序都行。但是工程上没人敢这么玩的。标准就是统一规范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百兆网口 黄橙,橙,白绿,绿。对应接到1,2,3,4不就可以了吗?同理千兆网口,另外两组分别接到到5,6 ...

你可以试试,保证你经常遇到掉线不稳定的情况,降到100Mbps勉强好一丢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保证你经常遇到掉线不稳定的情况,降到100Mbps勉强好一丢丢。 ...

就算100米网线,里面都是一样的,就是水晶头那几个毫米连接不一样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算100米网线,里面都是一样的,就是水晶头那几个毫米连接不一样呀。

34,56不是差分线!36,45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56不是差分线!36,45才是

我在10楼说的颜色就是差分。线是用颜色来标注,水晶头才是数字序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10楼说的颜色就是差分。线是用颜色来标注,水晶头才是数字序号。

你接的是1234,不是1236,仔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接的是1234,不是1236,仔细看。

对呀,为什么不这样接,也是标题的疑问。10楼说的,1,2是差分。3,4也是接差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呀,为什么不这样接,也是标题的疑问。10楼说的,1,2是差分。3,4也是接差分 ...

7楼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为了兼容RJ11,45是电话线,这样剩下一边三根线,怎么也得有一对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7楼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为了兼容RJ11,45是电话线,这样剩下一边三根线,怎么也得有一对分开的。 ...

明白,谢谢。RJ11还真能插入RJ45座

网友D:
你的这个RJ11,压线的人,手法不俗啊。
技术相当过硬了。

网友:
就是为了兼容以前的RJ11才这样的。这个标准定的时候你还没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这个RJ11,压线的人,手法不俗啊。
技术相当过硬了。

RJ45是压对了,RJ11没压好。

网友E:
为了兼容垃圾的RJ11,可以让电话线没有RJ11端口的时候直接插入RJ45口也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了兼容垃圾的RJ11,可以让电话线没有RJ11端口的时候直接插入RJ45口也可以正常使用。 ...

现在还有使用这种兼容设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RJ45是压对了,RJ11没压好。

他这线忒粗了。
我估计我插都插不进去。就不用说压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有使用这种兼容设备吗?

除了企业和机构外,家用基本没有使用RJ11的必要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有使用这种兼容设备吗?

其实压根就没流行过,都是电话和网线分开走的,几乎没人会省那个钱走一根线,后期维护还麻烦。

网友:
我倒是不解当初为什么不用1278,无论从PCB布线还是水晶头的阻抗匹配来看1278都是比1236更好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压根就没流行过,都是电话和网线分开走的,几乎没人会省那个钱走一根线,后期维护还麻烦。 ...

对呀。正是历史遗留问题,为了没有必要的兼容性,搞得这么别扭。
1. RJ45座插了电话就无法插网线
2. 如果破开线皮驳线出来。就没有必要限定是4,5。
3. 升级了千兆后,8条线用光。电话没有线用。

网友F:
综合布线就是这样呀,
房间都是RJ45座,到配线架可以将这RJ45这8条线跳成电话或者网线或者两者都行。插RJ11头就是电话,插RJ45头就是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综合布线就是这样呀,
房间都是RJ45座,到配线架可以将这RJ45这8条线跳成电话或者网线或者两者都行。插RJ11 ...

等千兆普及了。就无法兼容电话线了。

网友G:
用光纤来淘汰吧,还节省金属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光纤来淘汰吧,还节省金属资源。

家里普及光纤好像不太容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