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提车培训”内容曝光!教车主如何正确踩刹车

楼主(2021-05-23):
近日,网上流出了一组特斯拉“提车培训”的照片,培训内容也被曝光,其中包括刹车系统介绍,以及教你如何刹车。

有消息称,特斯拉车主课堂目前已经在部分特斯拉交付网点试行,特斯拉会安排专人对产品细节、驾驶模式、实用Tips等内容进行全面讲解。

根据图片上的介绍,特斯拉刹车系统由刹车踏板、电子刹车助力泵iBooster、ESP车身电子稳定系统(集成ABS防抱死刹车系统+ESC车身稳定控制系统)、刹车管线与刹车油管、刹车卡钳与刹车碟构成。

此外,特斯拉的制动(刹车)要点包括:1.遇到紧急刹车时,一定要一脚踩到底,不要中途松开,点刹会增加刹车距离;2.入弯时先减速;3.坐姿保持刹车一脚到底的姿势,膝盖还可保持弯曲状态;4.方向盘建议(握在)3-9点方向。

特斯拉全球副总裁陶琳此前表示,车主应该加强学习。

不久后,有网友爆料特斯拉提车要考试,特斯拉方面对此回应称,所谓的“提车考试”是最近开始试点的“交付日车主讲堂”,不会强制要求任何车主参与该测试,目前提车流程依然照旧,过程中没有增加任何限制。

特斯拉官微置顶新手用车攻略

虽然没有强制车主参与“车主讲堂”及测试,但近期特斯拉可谓不遗余力地为车主提供培训,这或是受到了刹车等事故频发的影响。

除了线下的提车培训 ,在网上,特斯拉官方微博也置顶了新手用车攻略,同样包括刹车相关内容。其中提到,请勿完全依赖能量回收制动以实现车辆减速,请务必及时通过刹车踏板制动车辆。

网友A:
原来的提车培训也实在太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提车培训也实在太简单了

总不能搞的像驾考一样吧。
算是仁至意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提车培训也实在太简单了

这就扯了吧,复杂点简单点没差吧。正经的驾考都没几个认真学习的,不少都是功利性的过了就算、拿证就忘,你还指望这种非强制性的。哪次上高速没见到几个乱开车的。就提个简单的问题很多人都答不出来:你和前车车距在不同时速下要多少才合适,或者说高速上如何判断与前车车距是否合适。

网友:
还是给特斯拉和其他强制单踏操作的车加个C6驾照吧

网友B:
入弯先减速这点确实是需要强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入弯先减速这点确实是需要强调的。

连入弯减速都不知道,还敢开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入弯减速都不知道,还敢开车?!

有一些人,看Model3加速5秒,和GTR加速一样,就把这车当超跑开了,但这车的极限性能比超跑差太远了,操控性能驾驭不了加速能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连入弯减速都不知道,还敢开车?!

很多驾校,特别是十个人以上练一台车的驾校,教练只讲能通过考试的方法,不一定讲这些常识,甚至不会让学员上路长时间练车,路考前到考场开几圈了事。
学员考过科目一,知道过弯速度不能快,但什么转弯半径对应什么速度是不知道的。入弯前减速不够,过弯时就会踩着刹车继续减速,这就容易出事。

边过弯边踩刹车的新手司机应该不少,不然特斯拉也不会特意说这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驾校,特别是十个人以上练一台车的驾校,教练只讲能通过考试的方法,不一定讲这些常识,甚至不会让学 ...

过弯踩刹车,是不是容易触发ESP?

网友:
记得我当时考试当天问自己的教练,大灯在哪开?教练就说你又不夜考,要知道灯开关在哪干嘛?结果上车考试时,由于前面一批是夜考,车灯没关,我们这一批不是夜考,车子启动后,那个兄弟也找不到灯开关在哪,考官直接xx,喊下一个。。。当时还好我没在第一个考,否则肯定被ko了,还好车上有一个人知道灯开关在哪,否则全部重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