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积】使用画图板+WinHex计算不规则图形面积

楼主(2021-05-23):
看到站长关于统计图形面积(以px计)的若干帖子,突然想起 Windows 画图板有个闭合区域填充功能,
如果配合特定颜色的实心色块,理论上可以通过 “文件级统计像素” 方式计算面积。

而于是尝试使用 Windows 画图板 + WinHex 计算任意不规则图形面积,特来分享。

【原理】
Windows 画图板可以存储 bmp 非压缩格式位图,研究过 MSDN 的话这个格式并不麻烦。直接说结论吧:

使用 256 色位图的话,从文件 0x436 地址开始就是像素数据,每个字节对应一个像素。
并且一般情况下,这个字节 00H 对应纯黑色像素。

于是画了几张图测试之,另存 256 色位图:

在 WinHex 下定位到 0x436 位置,并统计从这里开始到文件末尾 00H 的数目:

【效果】
绘制了不同的几张 800px * 400px 位图,要求宽度为4的整数倍,这个也是 bmp 的格式要求。
附上bmp原图,供大家 WinHex 分析之:

比对效果如下:

半黑(黑像素理论占比=50%)

统计效果:50.00%,无误差

半黑半三角(黑像素理论占比=75%)

统计效果:75.06%,误差 0.8‰

半三角半整圆(黑像素理论占比=0.25+0.125pi = 64.2699%):

统计效果:64.30%,误差 0.5‰

总体误差比较合理,基本上就是图片线尺寸±1对应的误差比例。

----------------------------------------------------------------------------------------------------------------

以上,使用 Windows 画图板 + WinHex 实现了图片黑色块面积统计(以px计),
理论上可以统计任意多边形所围面积(二值化后闭合填充)。

一方面验证算法的可行性,实际做个app识别深色像素即可;另一方面发来供大家参考。

最后祝大家折腾愉快!

网友:
楼上几位得回复,笑死๑乛◡乛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