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帮忙推荐一款AC220V-DC280V~DC420V/4KW以上电源或模块

楼主(2021-05-24):
电源或模块要求:
1. 输入电压,AC220V;
2. 输出电压,DC280V~DC420V;
3. 输出功率,4KW+(5KW更好);
4. 最好带PFC,体积越小越好。

应用场合:该电源输出,给无刷电机的驱动模块供电。

提供的型号达成交易者,为最佳答案。

楼主:
这种电源的应用场合很少,要求太高?

网友:
找现成的估计不好找,体积也不会小,可以搞几个淘宝上的程控电源并联,那样体积比较大,或者自己用VICOR的模块做输出串联然后隔离调压,或者用TDK的模块做并联均流也可以

网友A(2022-02-12):
引用 楼主:
这种电源的应用场合很少,要求太高?

需求比较奇怪,通常是设计成400v固定输出,电机再做调速。
pfc输出就是dc400v,单独买个4kw pfc就行。280v只能降压得到,成本高。

网友B:
http://www.wtkspower.com/a/products/list_3_1.html
之前有买过这家的一台200V DC输出用过,感觉还行。

网友C:
直接买个PFC模块来,电压取样反馈电阻改个电位器不就行了

网友:
用两个PFC模块并联使用,单相2.5kw还是比较容易,参考中兴2400的电路。

网友:
5kva变压器加整流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个PFC模块来,电压取样反馈电阻改个电位器不就行了

220VAC输入,峰值311V。boost pfc最少也得350V吧,如何降低到28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wtkspower.com/a/products/list_3_1.html
之前有买过这家的一台200V DC输出用过,感觉还行。 ...

这个电源体积太大了,空间受限,无法安装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求比较奇怪,通常是设计成400v固定输出,电机再做调速。
pfc输出就是dc400v,单独买个4kw pfc就行。280 ...

只要输出是在需求电压范围内,都可以

楼主:
买了2kW的PFC模块并联使用,额定输出电压DC360V,体积确实小,价格贵
陆巡 LWF2KPFC
再次感谢诸位提供参考建议,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