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封装有最新的库吗?原来的下载的嘉立创库DFM老是报错!

楼主(2021-05-24):
SMT贴片封装有最新的库吗?原来的下载的嘉立创封装库DFM老是报错!

网友A:
以后使用JLCEDA 设计 基本上不会有报错.

楼主:
好的  慢慢转型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后使用JLCEDA 设计 基本上不会有报错.

以后是多久?

网友B(2021-07-13):
引用 网友A:
以后使用JLCEDA 设计 基本上不会有报错.

有的元件从eda导出到altium里面,在smt的时候,需要旋转90°才能跟焊盘对应上,这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元件从eda导出到altium里面,在smt的时候,需要旋转90°才能跟焊盘对应上,这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

EDA软件的 库 的 每个 元件 footprint设计  和  工厂 实际的 机器坐标   不一定 对得上 ;   厂家说了算 。。。

设计的 时候 ,一个一个核对,不能漏掉任何一个元器件的 坐标 和 角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的元件从eda导出到altium里面,在smt的时候,需要旋转90°才能跟焊盘对应上,这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

料盘装料是有一定的角度的,你的封装角度和料盘的角度不对应,肯定要旋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料盘装料是有一定的角度的,你的封装角度和料盘的角度不对应,肯定要旋转的。 ...

你说的我清楚。
我的意思是:很久以前,嘉立创给的库里面的元件,smt的时候不需要旋转;而jlceda导出到altium里面的元件,有些需要旋转,而且旋转的角度不同元件不尽相同,只能一次一次去smt系统里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