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RS485防护电路接地的问题!

楼主(2021-05-24):
1.这三种接地处理,那种好一些?
2.退藕原件PTC的阻值一般要多大?

网友A:
一直用第二种
放电管接信号地干扰会比较大
TVS接大地对IO的保护不够

网友B:
电源隔离了吗?

网友C:
接口电路设计概述:

RS485用于设备与计算机或其它设备之间通讯,在产品应用中其走线多与电源、功率信号等混合在一起,存在EMC隐患。

本方案从EMC原理上,进行了相关的抑制干扰和抗敏感度的设计,从设计层次解决EMC问题。

2.电路EMC设计说明:

(1) 电路滤波设计要点:

L1为共模电感,共模电感能够对衰减共模干扰,对单板内部的干扰以及外部的干扰都能抑制,能提高产品的抗干扰能力,同时也能减小通过429信号线对外的辐射,共模电感阻抗选择范围为120Ω/100MHz ~2200Ω/100MHz,典型值选取1000Ω/100MHz;

C1、C2为滤波电容,给干扰提供低阻抗的回流路径,能有效减小对外的共模电流以同时对外界干扰能够滤波;电容容值选取范围为22PF~1000pF,典型值选取100pF;若信号线对金属外壳有绝缘耐压要求,那么差分线对地的两个滤波电容需要考虑耐压;

当电路上有多个节点时要考虑降低或去掉滤波电容的值。C3为接口地和数字地之间的跨接电容,典型取值为1000pF, C3容值可根据测试情况进行调整;

(2) 电路防雷设计要点:

为了达到IEC61000-4-5或GB17626.5标准,共模6KV,差模2KV的防雷测试要求,D4为三端气体放电管组成第一级防护电路,用于抑制线路上的共模以及差模浪涌干扰,防止干扰通过信号线影响下一级电路;

气体放电管标称电压VBRW要求大于13V,峰值电流IPP要求大于等于143A;

峰值功率WPP要求大于等于1859W;

PTC1、PTC2为热敏电阻组成第二级防护电路,典型取值为10Ω/2W;

为保证气体放电管能顺利的导通,泄放大能量必须增加此电阻进行分压,确保大部分能量通过气体放电管走掉;

D1~D3为TSS管(半导体放电管)组成第三级防护电路,TSS管标称电压VBRW要求大于8V,峰值电流IPP要求大于等于143A;峰值功率WPP要求大于等于1144W;

网友C:
这个电路我仿造过 效果还不错 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接地方式3 PE和GND电压会差的很离谱,确定TVS会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隔离了吗?

没有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第二种
放电管接信号地干扰会比较大
TVS接大地对IO的保护不够

效果怎么样,应用场合?损坏几率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我仿造过 效果还不错 没出现什么问题

外壳地能否直接和接口地相连?

网友D:
留名学习一下。一直用的接地方式一

楼主:
我的原理图上并没有隔离,是否采用第二种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留名学习一下。一直用的接地方式一

有没有大批量过,效果怎么样?

网友E:
我一直怀疑PTC是PTC厂家炮制的电路,典型的8/20us的浪涌,PTC根本没那么快的响应速度,对TVS的负荷太大。以前的防护电路都是20Ω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果怎么样,应用场合?损坏几率大吗

都是室外近距离的通信,没有坏过

网友:
以前啥保护都没有加,貌似也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壳地能否直接和接口地相连?

直接连接也可以 建议用电容连接
特殊情况可用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怀疑PTC是PTC厂家炮制的电路,典型的8/20us的浪涌,PTC根本没那么快的响应速度,对TVS的负荷太大。以 ...

我的理解是还是用 PTC 好,第一PTC体积小耐压高、同样体积的电阻可达不到PTC的效果,第二还是有持续放电的可能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理解是还是用 PTC 好,第一PTC体积小耐压高、同样体积的电阻可达不到PTC的效果,第二还是有持续放电 ...

经常做浪涌就会发现PTC经常烧黑,加大PTC测试的效果改善不大,加大TVS的效果明显,主要体现在响应时间上。设计的产品只预留PTC的位置但很少用,哪怕在做论证的时候也很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经常做浪涌就会发现PTC经常烧黑,加大PTC测试的效果改善不大,加大TVS的效果明显,主要体现在响应时间上 ...

PTC要选择内阻大一点的吧 ,比如250V/0.12A的PTC内阻6~10欧姆左右,体积也还可以,如果选择10欧姆/2W电阻
,体积有点大了

网友H:
你这种就防不住浪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理解是还是用 PTC 好,第一PTC体积小耐压高、同样体积的电阻可达不到PTC的效果,第二还是有持续放电 ...

瞬时放电,相当于让TVS直接承担,TVS容易挂。持续放电,ptc电阻升高或关断能量又主要被PTC承担,PTC挂。
还不如用电阻,虽然持续放电可能不行,但至少瞬时放电可以保护一下TVS。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种就防不住浪涌

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PTC要选择内阻大一点的吧 ,比如250V/0.12A的PTC内阻6~10欧姆左右,体积也还可以,如果选择10欧姆/2W电阻 ...

俩250V-110 PPTC跨接TSS是比较好的做法,成本低,功能强

楼主:
网上找的对比测试

楼主:
我的电路信号地和大地并未直连,实际使用中并不清楚客户是否接大地,感觉还是GDT接大地,TVS接信号地对设备防护更好一点。

楼主:
如果GDT和TVS都接大地,假如客户没有进行接地处理,共模电压岂不是只能靠102电容,通过信号地进行释放了?

网友:
485防护还挺重要的,可以参考一些测试标准里的要求,记得当然记不太清了,IEC里面的测试标准要求,单端耐压60V,双端耐压持续时间十分钟后仍能正常工作,要用TVS+自恢复保险丝组合实现

网友I:
也是一直纠结,围观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也是一直纠结,围观学习!

我还是选择了TVS接信号地,GD接大地的方案,如果都接大地怕设备不接大地的时候防护能力不够

网友J:
目前产品用的 接地方式2,不过还没做过emc,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目前产品用的 接地方式2,不过还没做过emc,

什么时候做?做完可以回复一下效果怎么样

网友(2022-10-08):
引用 网友C:
接口电路设计概述:

RS485用于设备与计算机或其它设备之间通讯,在产品应用中其走线多与电源、功率信号 ...

原文档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遇到现场 通讯设备有几百米远 第一台与最后一台地之间有很高共模 TVS管一直放电发热失效 改用了方案1解决。

网友:
和应用场景有关

网友K:
我的RS485电路就没有设计PE接地...因为电气施工好多不符合标准,底线带电...烧的一塌糊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的RS485电路就没有设计PE接地...因为电气施工好多不符合标准,底线带电...烧的一塌糊涂啊!{:l ...

现实中的最佳做法就是对外只岀两根线AB,内部用隔离电源。
这样随便外面怎么弄都没事

网友:
根据实践经验,给485芯片做保护的TVS管钳位最好选6.5V,可以兼顾3.3V和5V供电的485芯片输出电平。用更高电压例如12V TVS在做一些特殊模式浪涌时候可能损坏485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