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M刷新程序不超10次就无法使用

楼主(2021-05-24):
还有外部flash程序下载不超10次就跑不起来了(具体是否则坏不清楚),同样的flash我用其它单片机一直刷程序上百次都没坏一次(也是跑SPIM)

楼主:
这单片机,刷新图片稍快点就像跑飞现象或反应慢或有些代码就跟不上执行

网友:
肯定是你自己的问题

楼主:
实际外部FLASH芯片没有坏,因为我把TK499上不能运行换下来的芯片放在AT32F单片机上跑SPIM也是正常的

网友:
标准SPI读不能超过33MHz;布线CLK干扰? 把IO Slew或Drive调小点试试。一般来说SPI跑飞大部分是时序问题,一小部分是电压问题:你是不是把1.8V的SPI怼3.3V上了? 这样下载程序会出错,电荷泵太高了,芯片也容易挂。3.3V的SPI挂1.8V上电压不满足,工作不稳定,下程序大概率下不进去或烧写不正确。

网友:
我买的拆机flash,调试的时候擦写应该不少于50次,没碰到问题。

我上次问这个要qpi还是qspi也没回复,后者选择多

网友:
一般按我们官方的用法没什么问题的,各种品牌,杂牌都试过了,容量最高试到256Mbits,按覆盖情况来看,应该算是普遍适用了,暂时没有遇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