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不明白,京东自营上3、4000元的电动摩托,60V20AH为何都是蓄电池?电池寿命是不是很短?

楼主(2021-05-25):
不是都使用锂电池?怎么我看到的都是蓄电池?

蓄电池的寿命是不是很短?

网友:
特别讨厌锂电池电动车,虽然越来越多都是锂电池。锂电自行车的电池,九成都是劣币驱逐良币的产物

网友:
国内的这些电动单车小电动摩托之类的主流还是以铅酸占大部分,主要是安全和价格,铅酸电池加上回收抵消,价格往往只有锂电的一半,也有地方在慢慢转锂电,冒烟着火也会越来越多

网友:
一年前买电动单车的时候,转遍了本地几个大的市场,卖锂电池的凤毛麟角,大部分还是重重的铅酸,商家嘴上还说说锂电不行,爆炸啥的

网友:
前段时间,路边看到一辆电动力,着火都来了119,最后烧的成空架子,应该是骑半路着火.....

网友A:
不是电动摩托车用锂电不安全,而是市场上有95%以上的用的是B品电芯及拆机电芯,放着不用都可能爆燃。越是用知名度高的电芯越是B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动摩托车用锂电不安全,而是市场上有95%以上的用的是B品电芯及拆机电芯,放着不用都可能爆燃。越是用 ...

你这么一说我都不敢用手里的几节淘宝所谓拆机特斯拉电池了

网友:
蓄电池的价格是相同容量锂电池的1/2~1/3,蓄电池的缺点是重,现在电动车的整车重量国标是有限制的,为了保证续航,又不超重,只能选择锂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一说我都不敢用手里的几节淘宝所谓拆机特斯拉电池了   ...

特斯拉电池除了拆机的还有是收废旧极芯组装的,2019就在东莞塘厦烧了一家做这玩艺的,不要小看黑心商家的底线。

楼主:
蓄电池的寿命是不是很短?

网友:
有一部分原因是电芯的品质一般, 大批量时很难避免起火.
另外就是铅酸也赚钱, 下游分销商销售能力弱, 价格高了, 销量很难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斯拉电池除了拆机的还有是收废旧极芯组装的,2019就在东莞塘厦烧了一家做这玩艺的,不要小看黑心商家的 ...

应该是拆机或工包,容量很足,3800mah以上吧。卖家是用测试仪测试然后打到3.9v存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蓄电池的寿命是不是很短?

据说如果每次骑到车子不动弹了再充电,寿命可能也就100次循环吧。铅电池经常dod放电极板很快就渣了。每次骑完就充电长期下来会亏液,但是寿命能延长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蓄电池的寿命是不是很短?

一般12个月吧续航一半;短距离没有啥问题随时充

长距离40KM一年还是没有问题60 20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如果每次骑到车子不动弹了再充电,寿命可能也就100次循环吧。铅电池经常dod放电极板很快就渣了。每次 ...

是啊,我一直感觉蓄电池亏电后寿命大打折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12个月吧续航一半;短距离没有啥问题随时充

长距离40KM一年还是没有问题60 20AH ...

是的,不管什么电池都要随用随充(镍系列电池除外),这样对电池更好一些,当然锂电池控制在3.9V上下对寿命更友好,长期充满或涓流会造成极板钝化反而容量下降 我手头几台笔记本电池都是这么坏掉了。。

网友:
蓄电池 还是很耐操的。20ah 用了3年。 容量还有10ah。  用三年 体验还是可以的

网友:
新车配的蓄电池好些,300次充电还有70%左右容量。再换购的蓄电池,300次后只有50%容量。单次里程短的还可以接受使用。特别是到了冬季气温底,容量里程明显减少。第二年温暖后,容量恢复很少。

网友D:
不知道为什么,在京东搜电动车出现很多的石墨烯蓄电池,各个品牌都有,好像井喷出来的,
几个月前搜好像都没有这种感觉,难道有突破?

网友:
还说可以快速充电,不知是否有坛友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蓄电池的寿命是不是很短?

一般情况下,一年半左右会降到75%左右,就可以更换了

我以前用过一款“黑金版”,虽然贵了点,用了两年都还很有劲,比普通电池要多跑15公里

网友:
我上一组蓄电池60V20ah的,用了三年,平时骑的距离短,刚买来一个星期一冲。 到最后2天一充,受不了了,就换新的了。

蓄电池还是比较安全的,锂电池虽然容量大,但是爆炸起火的都是锂电池。

网友:
寿命是有点短。
刚好换电池一年,刚换时能跑45公里以上,现在勉强30公里。过了夏天又得换了,单程15公里到时肯定跑不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为什么,在京东搜电动车出现很多的石墨烯蓄电池,各个品牌都有,好像井喷出来的,
几个月前搜好像都 ...

嗯,营销手段上有突破。

网友:
60V20AH的正宗18650动力锂电池价格在2500左右

网友:
蓄电池一般超两年后就不行了,一般来说以旧换新 电池价值 大概能顶一百多到两百以内。

网友:
蓄电池最怕过充和过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为什么,在京东搜电动车出现很多的石墨烯蓄电池,各个品牌都有,好像井喷出来的,
几个月前搜好像都 ...

石墨烯品牌的铅酸电池

网友:
蓄电池手册上面有个性能曲线,只要保持浅放电如在25%以内循环次数还是可以到达2000多次,如果100%放电基本上最多500次。

网友E:
蓄电池有2个显著的好处
1. 便宜。初次购买便宜,换电池时旧电池还能折价。
2. 相对安全,很难起火爆炸。电解液,电极材料都不是易燃物,破损也不起火;锂离子电池破损极易自燃

另外,铅酸蓄电池重,刚好压低重心,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蓄电池有2个显著的好处
1. 便宜。初次购买便宜,换电池时旧电池还能折价。
2. 相对安全,很难起火爆炸。电 ...

年前少女嫁给老头,也有类似的好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蓄电池的寿命是不是很短?

铅酸电池,能用两年就不错了
三元锂电池,能用个5年就很厉害了
铁锂电池,摩托车不锈烂,我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