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推出超高性价比“铝基板”新业务!

楼主(2021-05-25):
嘉立创推出超高性价比“铝基板”新业务:打样5元/款 批量:280元/平方米!

嘉立创铝基板不推则已 推必是精品,价格更是特别优惠,嘉立创2021年在江苏设立专业的铝基板工厂,产能10万平方米/月,2021年3月份上线试运行,现在全面开始接单:

一:嘉立创不推则已,推必是精品,价格更是特惠:

1)铝基板打样特价:5元/款  (把铝基板也纳入到5元打样)

2)铝基板批量价格:280元/平方米

3)提供阻焊:绿色,白色,黑色,不收任何杂色费用

嘉立创绿色铝基板正面

嘉立创铝基板的反面

二:铝基板下单界面:

在选择的时候不要选择错了,铝基板的应用场景跟FR-4不同!

三:嘉立创高品质铝基板的特色:

1)材料可控:

铝基板的材料至关重要,涉及到耐压系数,导热系数,嘉立创现用的是“国纪”品牌或同等性能的A级品质,好米才能煮好饭,三个参数如下:

a):耐压值:3000V

b):导热系数:1W (不用什么0.5w或是更低的)

c):外层 铜厚:1安司(不用0.5安司或更少的减量材料)

2)交期可控:

打样24小时发货,批量一律4天发货!

3)自有工厂生产

嘉立创在江苏工厂设有10万平方米的自有产能,不打着"所谓的协同,然后外发给其它厂家",嘉立创所有的产品客户都可以到工厂验厂,铝基板厂房及产线如下:

深圳市嘉立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业务咨询企业QQ:800005884(或直接以业务专员联系)

下单/计价官网:WWW.JLC.COM

网友A:
单面板
开个机械孔和过孔有区别么?
比如SOP8的芯片,底面有散热的,我能开过孔连接到铝基板上么?

网友B:
我屮,真好。
正好有一些外壳懒得去机加工了,
直接用铝基板开搞。

网友C:
铝基板有啥优点?

网友:
这个真不错,
之前一直在X捷打样,成本不低,基本百把块一款。
顶一下。

网友:
日常询问,啥时候贴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铝基板有啥优点?

散热好嘛

网友:
终于有铝基板了

网友:
组织一波创意铝基板大赛,用铝基板做各种工艺品

网友D:
niubility!工艺参数还是按FR4的双面板来吗?线径5mil/5mil ? 过孔0.3mm/0.5mmm?

网友E:
引用 网友D:
niubility!工艺参数还是按FR4的双面板来吗?线径5mil/5mil ? 过孔0.3mm/0.5mmm?

线宽无所谓,主要是孔不要小了,越大越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屮,真好。
正好有一些外壳懒得去机加工了,
直接用铝基板开搞。

铝基板的铝的厚度有多少?

真的可以做外壳啊 :)

网友G:
建议铝基板的默认阻焊颜色用白色,不要用绿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屮,真好。
正好有一些外壳懒得去机加工了,
直接用铝基板开搞。

好主意,绿油能换个颜色更佳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建议铝基板的默认阻焊颜色用白色,不要用绿色。

百色逼格也不行,必须上紫色,就你账号那个颜色就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百色逼格也不行,必须上紫色,就你账号那个颜色就行

不是逼格的问题,是因为铝基板大部分是LED灯板,你整个其它的颜色,亮起来是个神马效果。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外行话,铝基板怎么保证电路不会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逼格的问题,是因为铝基板大部分是LED灯板,你整个其它的颜色,亮起来是个神马效果。 ...

僧活总得带点绿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线宽无所谓,主要是孔不要小了,越大越好!

铝基板可以有过孔吗?不是只有单面吗?过孔 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面板
开个机械孔和过孔有区别么?
比如SOP8的芯片,底面有散热的,我能开过孔连接到铝基板上么? ...

器件跟铝板就隔着一层绝缘层了,还有必要打过孔增加短路风险吗?

网友:
大好消息,铝基板可做双面板不?

网友:
铝基板还没做过是不是正面铜皮背面铝皮相当于单面板pcb

网友I:
能不能只做光铝板+开孔+丝印,哪个绝缘层也不要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能不能只做光铝板+开孔+丝印,哪个绝缘层也不要了。

你这个活找五金加工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活找五金加工店。

五金店做,性价比不高。
做个丝印用的网板都要100.00,

网友:
很好,这个好,打个板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面板
开个机械孔和过孔有区别么?
比如SOP8的芯片,底面有散热的,我能开过孔连接到铝基板上么? ...

没有过孔吧。
底部有thermalpad的,只画光焊盘,不做过孔。散热肯定比双面板加过孔强多了,只要单面走线能走通。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不能只做光铝板+开孔+丝印,哪个绝缘层也不要了。

我在其它网站做过,只有外形和丝印,里面什么都没有的。

网友:
歪个楼,简单的非常规铝件可以打样了。

网友:
撒花祝贺,终于可以搞搞LE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铝基板的铝的厚度有多少?

真的可以做外壳啊 :)

很多时候买黑色的铝型材外壳
开进出口线孔很麻烦。
就直接开铝基板。
加工精度还好,并且自带丝印层。

沉孔工艺用一百多的电动螺丝刀就可以搞。

网友:
是哦,可以做外壳。 不知最厚能到多少。

网友:
最好再加个折弯工艺

网友J:
铝基板都是单面的,不要搞错了哦。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J:
铝基板都是单面的,不要搞错了哦。各位

都知道啊。反过来,铝的朝外就行。

网友:
可以来做外壳

网友:
真是好消息哈

网友:
铝基板的硬度是否大于PCB 的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