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JLC的下单助手越做越差!

楼主(2021-05-25):
唉!不知道JLC的软件工程师是怎么想的,一路走来这么多年了,这个下单助手真的越来越差!主要是贴片下单蛋疼,动不动就是操作失败!还有那个元器件匹配的界面滚动条真是没法操作,你要是能用鼠标点击那个滚动条并且拖动算你厉害,难道你们的软件做完不去试一下吗?太遗憾了

网友:
是有点难受,准备在搞新的。 另外你这个滚动条是指那个? 能否截图看看。

网友A:
从没认为下单助手好用过,除了gerber解析。。。其它下单功能,网页版的就够了。。。。。。

网友:
刚试了下,这个地方鼠标移上去就变成左右拖动窗口大小的了,没办法上下动,只能用滚轮

网友:
贴片图那一栏解析总是报错,这个功能已经放弃了吗

网友:
我的手机一直用不了小助手,联系过软件工程师,还是没有搞定

网友:
深有同感

网友:
贴片预览图不支持放大,即使点击看大图对于大板来说仍然不够大,元器件筛选的地方,还点不掉扩展库前面的勾(更正,这个是操作问题,默认窗口没有最大化,鼠标放上去就弹出提示挡住了勾勾,最大化后提示不会挡住勾,可以点掉)

网友:
经常遇到上传文件后,等好久,最后解析失败,尺寸还得手动填写。。。

网友B:
返单的时候,有缺货的,能不能不要再重新选择其他,只更改缺货的?一个料缺货,又要重新选择物料,好恶心,再次,已经匹配好的,重新选物料又匹配不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返单的时候,有缺货的,能不能不要再重新选择其他,只更改缺货的?一个料缺货,又要重新选择物料,好恶心, ...

您好,嘉立创库存是共享模式,先下单先占用。
  返单的系统提示器件没有货的时候,可以直接选“跳过没有货的器件不贴”。选用此方式,可以跳过没有货的器件,直接到提交订单界面。

网友:
从来不在出差本上装助手,之前加急订单试过几次,电脑都被拉死了,thinkpad  X13
自己组装的台式性能机  也是占用内存较高  都是WIN10系统
能出个IOS版本的就好了  方便很多

网友:
您好,小助手中间的下拉条以更新,现在可以了上下拉动,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嘉立创库存是共享模式,先下单先占用。
  返单的系统提示器件没有货的时候,可以直接选“跳过没有 ...

没有直接跳过选项哦,
你根本就没试过
意思是返单的时候,某个料缺货了,
我直接可以单独选不贴这个料,或者重新修改这个料,
但是不是要重新选择其他料
现在的情况是,一个料缺货了,根本没有什么地方跳过,
然后要重新编辑,重新编辑,你们的系统又要我重新选我已经选好的物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从没认为下单助手好用过,除了gerber解析。。。其它下单功能,网页版的就够了。。。。。。 ...

gerber解析,大多数失败。
PROTEL99SE 的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直接跳过选项哦,
你根本就没试过
意思是返单的时候,某个料缺货了,

您的问题点我这边复现了,已通知IT在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gerber解析,大多数失败。
PROTEL99SE 的文件

用软件导出来查看,每层可以很好的区分,外形层练接完整问题不是很大。
  有些时候系统还是解析不出来, 只要上传成功,没有解析不影响PCB\SMT下单。

网友:
手机版都不能返单,直接删除了。。原来手机上操作,现在只能看看进度。。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E:
昨天下的单所有的电阻都没有识别,全是手动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的问题点我这边复现了,已通知IT在查。

复现到就好,有想过发个贴子的,有反馈就只有坐等更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昨天下的单所有的电阻都没有识别,全是手动选的

这个功能,预计下周会处理好。
最近我们更新到可贴器件23万,原来的规则就有问题了。

网友:
之前,这个助手莫名其妙的不能联网了,电脑其他软件都能联网,联系jlc的软件客服,远程协助帮我弄,也没有搞定。不去关它,过了几天又莫名其妙的好了,可以联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直接跳过选项哦,
你根本就没试过
意思是返单的时候,某个料缺货了,

您返单的时候,提示是器件下架?  下架的器件返单不能跳过不贴,已让IT在处理中。
  如不是提示下架,请加我QQ:3001254983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返单的时候,提示是器件下架?  下架的器件返单不能跳过不贴,已让IT在处理中。
  如不是提示下架,请 ...

不是下架,而是缺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下架,而是缺货。。。。。

您客户编号多少,麻烦私发我下。

网友:
貌似这个就没好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软件导出来查看,每层可以很好的区分,外形层练接完整问题不是很大。
  有些时候系统还是解析不出来,  ...

是的。解析不出来,不影响下单。

用软件导出来查看,每层可以很好的区分
请问,用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客户编号多少,麻烦私发我下。

584021A
私发了

网友F:
我的在WIN7下如果不退出哪怕最小化到任务栏电脑关机会卡住,不能正常关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在WIN7下如果不退出哪怕最小化到任务栏电脑关机会卡住,不能正常关机。 ...

我的也是这样,好像木马程序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这样,好像木马程序那样

对,然后一直不让关机,我就卸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在WIN7下如果不退出哪怕最小化到任务栏电脑关机会卡住,不能正常关机。 ...

这个就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在WIN7下如果不退出哪怕最小化到任务栏电脑关机会卡住,不能正常关机。 ...

同样的问题。

网友H:
贴片的返单功能还是改进得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贴片的返单功能还是改进得挺好用的

你有99个有点,只有1个缺陷,大家就会盯着那一个缺陷无限放大....

网友I:
是的啊,好像手机端是不能支付的,有时在外面,同事通知我可以付款了,还非得用浏览器界面,电脑版网页登陆进去付款,真是蛋疼。为啥APP不能付款呢

网友:
不像行业大厂app的赶脚,总感觉有后门在监控什么那样,强制占用着系统服务不给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的啊,好像手机端是不能支付的,有时在外面,同事通知我可以付款了,还非得用浏览器界面,电脑版网页登陆 ...

你要求太高了。
我的几个手机都装不上这玩意儿。连看进度都做不到。还支付。。。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是的啊,好像手机端是不能支付的,有时在外面,同事通知我可以付款了,还非得用浏览器界面,电脑版网页登陆 ...

您好,手机端目前是可以支付的

如果您支付中存在问题,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联系下 QQ:3005393858,我们帮您解决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您好,手机端目前是可以支付的

如果您支付中存在问题,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联系下 QQ:300539385 ...

好的谢谢,我试试,可能现在新版本已经支持了

网友(2021-07-06):
下单助手不是越做越差吧   LZ检查下电脑系统,可能的干扰原因太多了

不过我以前就提过   JLC是不是非得用这个下单助手软件来开展业务?
用户的电脑软硬件环境各不相同,不仅仅是XP/win7/win10这些区别    一般电脑系统/手机系统上  第三方无聊的软件会隐藏很多。。
下单助手 也不容易啊

现在好象把gerber文件预览也加进去了 ?
真担心这些辅助的东西影响了主要业务上的功能和响应效率    现在打开比较慢    出错的情况倒是没有

总的来说  JLC 嘉立创做得已经很不错了,相比别家
无论从质量、费用、服务、透明度

网友:
win7 64位系统,这两年一直用的好好的,就上个月开始,下单助手进不去了,一登录就说帐号密码错误,目前用的是版本是3.3.6,是不是这个版本不让用?

网友:
下单要助手,EDA没有离线版。这有一套

网友:
微信关注公众号,以前可以支付,现在不行了哦

网友:
确实 越做越差

网友:
既然知道自己的软件越做越差,问题越来越多,那么为什么还要强制升级,不升级不让用呢,至少之前的软件还能用,现在的是动不动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