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试不能烧程序IC的好坏?

楼主(2021-05-25):
有个产品上面有一颗QFN48封装的USB芯片,因为原装缺货,现在只能收二手的回来用,但是经常有一些不良

所以现在想弄一个测试治具,在上机前先测试一下IC是否不良

我的想法是在原来的板子上把IC取下,然后把引脚接到烧录座上面,再把IC放到烧录座,测试产品功能。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很困难,脚间距才0.5,飞线出来基本不可能

然后想着重新画一下板子,改成测试座的DIP48封装,这样的话需要重新做PCB,还要拿去贴片厂打样,来来回回至少半个月过去了

请教一下各位莫友,有没有其他更方便快捷的办法 ?

网友:
等于是不怀孕检查是否有生育能力

网友:
除了烧录座好像没有太好的办法了

楼主:
找到了一个0.5间距的排线,我试试能不能焊上去

网友A:
画个带烧录座的板子打样两三天就回来了吧,用不着半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个带烧录座的板子打样两三天就回来了吧,用不着半个月

就一个烧录座?怎么测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一个烧录座?怎么测试呢

程序下载到sram运行啊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14.8#detail
楼主你需要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54417707081&ali_refid=a3_430582_1006:1109422411:N:L4on%2FU77Ygs ...

已经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