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控制交流加热器,如何检测加热器通断故障?

楼主(2021-05-25):
如果所示,加热器的功率220V50W,现在需要能检测加热器的通断情况,不知道该如何设计,请坛友指点。

网友A:
电流互感器, 有开关量输出的,直接输出高低电平

网友B:
互感线圈,采样电阻,整流桥,运放,输出AD或者比较器

网友:
系统里有没有检测温度?如果有的话,可以开启加热器之后一段时间去读取温度,如果温度不符合逻辑,就判定异常

网友:
电流继电器

网友:
测电流和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 有开关量输出的,直接输出高低电平

多谢,电流互感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互感线圈,采样电阻,整流桥,运放,输出AD或者比较器

多谢,电流互感器可以。

网友:
2楼就是完美答案

网友:
在零线上串一个几毫欧的大功率电阻,然后测电阻两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互感线圈,采样电阻,整流桥,运放,输出AD或者比较器

是推荐了多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