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80接口的数据口GPIOE要全部复用才可以,部分复用不可以?

楼主(2021-05-25):
        //将TK80所用IO复用为TK80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AF_TK80_SDIO);        //PB8~11复用为TK80的控制信号线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_All, GPIO_AF_TK80_SDIO);

       用上面这一行才可以显示正常,用下面这样初始化,PE0~PE15测量没有输出。还想把PE16以上的做其他用

//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AF_TK80_SDIO);        //PE0~PE15复用为TK80的数据线

楼主:
另外想问一下,TK80的写入速度如何调整,是设置IO口速度这里吗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没有看到FSMC那样的时间设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另外想问一下,TK80的写入速度如何调整,是设置IO口速度这里吗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 ...

CFGR1   和   CFGR2 可以调整速度
按照AHB最大时钟240M的clock分频

网友A:
TK80的引脚可以部分使用的,你如果是8位的屏,只需要复用8个信号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TK80的引脚可以部分使用的,你如果是8位的屏,只需要复用8个信号线就行

实际上,我按照一楼的下面一种写法只复用16个,PE0~PE15直接用示波器测量没有输出
改成 All 就没有问题
暂时就这样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