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发售迄今最快机械硬盘Exos 2X14:524MB/s媲美SATA3 SSD

楼主(2021-05-25):
本周,希捷宣布,旗下传输速度最快的机械硬盘Exos 2X14正式推向市场。

Exos 2X14最引以为傲的莫过于Mach.2双磁臂技术,包含两个独立传动器,可同时传输数据,即同时并行请求和接收来自硬盘两个区域的数据,将每个硬盘的IOPS性能提高了一倍。

硬盘采用3.5寸充氦封装,每个逻辑单元7TB,总容量14TB。

基本参数方面,7200转、256MB缓存、SAS 12Gbps接口,最大持续传输速度524MB/s,随机读取(4K QD16,下同)304 IOPS、随机写入最大448 IOPS,平均延迟4.16ms,平均运行功耗12瓦左右。

耐用性方面,提供5年质保,平均无故障时间250万小时。

稍稍遗憾的是,作为企业级硬盘,Exos 2X14并不面向普通消费者出售。

另外,Mach.2只是前站,希捷已经在规划研发Mach.3(三磁臂)、Mach.4(四磁臂)硬盘了。

楼主:
如果速度跟SSD一样,机械硬盘寿命和损坏的时候抢救数据更有优势。

网友:
单盘raid0,哈哈。只是发热量和噪声就恐怖了。

网友:
寻道寻址时间的话还是远远比不上固态吧。
机械硬盘就是怕摔,用在不移动的场合还是有优势的。

网友:
随机寻址跟SSD没有可比性的。

网友A:
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硬盘读取磁头臂不多做几个,比如4个,8个,周围整一圈20个,就像CPU的多核。磁头是不是很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硬盘读取磁头臂不多做几个,比如4个,8个,周围整一圈20个,就像CPU的多核。磁头是 ...

我现在反而奇怪了,为什么多臂会提升速度?
之前4个盘同时读取相当于内部raid难度不更加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反而奇怪了,为什么多臂会提升速度?
之前4个盘同时读取相当于内部raid难度不更加快吗? ...

是不是这样想的:臂到达一个地方,这个臂指挥的所有磁头,就可以一起读写所有盘片的同一个位置?这100%做不到。
因为硬盘制造并不完美,每个盘片的几何划分、伺服信号分配和坏块情况都有细微的不同。所以说同一个时刻,一个臂带动的磁头中,只可能有一个磁头处在正确的工作状态,其他的磁头全都无法进行准确的读写,只能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硬盘读取磁头臂不多做几个,比如4个,8个,周围整一圈20个,就像CPU的多核。磁头是 ...

1.硬盘微利,磁头臂和音圈电机真的不便宜!
2.摆不下,挤占盘片面积!
3.空气动力学极难设计!现在1个臂的飞行高度都已经快贴到盘上了,再加一个臂造成的空气乱流岂不划盘!!

网友:
高科技产品啊

网友:
早就不关心参数了,只关心规格表上面体现不出不了的寿命。
平均多少小时的寿命对个人来说没有参考意义,摊上了就是100%

网友:
感觉就是个单盘的raid啊,不过很有创意哈

网友:
还是多出点货吧,现在大容量硬盘都涨价还买不到了
现在12T以上的硬盘都是氦气盘了,整个盘为了不漏气都是焊起来的,基本没有修的可能了,我只关注可靠性

网友:
sas接口的,普通电脑要插raid卡

网友:
这个盘估计上市后没几年就剩下内部的那颗磁铁有用了。

网友:
数据拯救要完吧?

网友:
1W转的SCSI硬盘是非常不错的.....可惜太贵,停止研发了

网友C:
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硬盘读取磁头不多做几个,比如6万个,65535个,上下两面固态装6万个,就像CPU的多核。磁头是不是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硬盘读取磁头不多做几个,比如6万个,65535个,上下两面固态装6万个,就像CPU的多 ...

一个磁头,配一个独立的旋转臂才能提速。

多一个旋转臂,成本、体积都大为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