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一款国产键盘芯片 自制键盘 USB PS/2接口

楼主(2021-05-25):
如题,自己做一个只有几个键的小键盘,是接到电脑上用的,就跟咱们平时用的普通键盘少一些键, 其它的要一模一样,
找了好久没找到国产的这样的芯片,
功能就像下面这个芯片

网友A:
用带usb的mcu软实现ps2协议就可以把
比如ch55x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带usb的mcu软实现ps2协议就可以把
比如ch55x之类

确实可以这样实现,但是我还是想用一个片子就能解决,即省时间又可靠,
自己弄个mcu搞花时间 而且怕搞的不太稳定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可以这样实现,但是我还是想用一个片子就能解决,即省时间又可靠,
自己弄个mcu搞花时间 而且怕搞的 ...

串口转hid的国产片子见过,但是不太可能带p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