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的玩具小车。

楼主(2021-05-25):
打印的,SW设计,用滚动轴承,摩擦小,电机直接带动轮子转动,没有复杂减速箱,后果是轮子不是中心布置的,起码三轮车不是。四轮或后轮双驱动就可对称了。车子可不分上下前后都能动的。

用了特别的低电流电机,几毫安就能跑,1V就行,纽扣电池,2032 7号 五号电池都能跑的,太阳能电池板估计不行或大太阳能电池大太阳下可能可以,条件限制好多了。

转弯就只能倾斜电机驱动轮,这样可以转弯的,也只能一直转圈圈了。还没有做遥控,目前只能一直跑了。

硅胶密封圈做轮胎,对多数地面抓地良好不打滑,脏了可拆下来洗。

电机驱动轮和轮子是单独模块,可以简易方式组合在一起的,长皮带做坦克那样驱动也可以,多点车轮就行了,模块的好处多。

大家有兴趣就上视频,上买的材料和规格,SW源文件。

网友A:
这个很简洁啊   但是如何拐弯 有好的思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洁啊   但是如何拐弯 有好的思路么?

这个问题,是个问题。。。。

网友:
齿轮部分怎样画的?

网友:
有没有拐弯的方案?

网友:
做成两个电机,各控制一个轮子就可以转弯
好奇楼主的低电流电机哪里买的?

网友:
三个轮子差速调节转向这个思路怎么样

网友:
捌弯加刹车简单方便。

网友:
这小车可以定义为“复兴”好。勇往直前,不会转弯。

网友(2021-07-23):
看着像回事儿

网友:
我曾经想过做一个能走直线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