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迪的电单车质量怎样?和爱玛比哪个好?

楼主(2021-05-25):
我们村口雅迪和爱玛专卖店。它们的质量如何?哪一个更好?

14S虽然方便,尤其可以轻松放汽车上。

但平时工作生活,还是正经的电单车方便些。

楼主:
这款国标车看起来不错。

网友:
我的开了大半年,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A:
    我骑的台铃,质量还行,毕竟骑了6年了。台铃是铅酸电池,我在家里充电的。

网友B:
昨天下班路上看到一台电动自行车几秒的时间从冒烟到滚滚浓烟就着起大火了,车上两人还好跳得快

网友C:
印象中,雅迪要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下班路上看到一台电动自行车几秒的时间从冒烟到滚滚浓烟就着起大火了,车上两人还好跳得快 ...

看来,还是买蓄电池的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印象中,雅迪要好一些。

雅迪属于国内一线大厂吧?

别买了个山寨厂 :)

网友:
爱玛辣鸡。家里有2台爱玛。 电控经常要修

网友D:
站长那边不禁摩,建议去增驾D照或E照,买辆万把元的铃木本田豪爵小踏板代步,摩托车比电瓶车安全,摩托车车身稳重操控好,续航强,有ABS,有50万的三者险,能骑机动车道也能与电瓶车混着骑非机动车道,灵活。我有2辆摩托,真是方便。
男人分两种,一种习惯摩托车,另外一种是还不知道自己喜欢摩托车。按站长的实力买辆大贸维斯帕300,5万多点很合适。

网友:
我的雅迪也挺听话,快一年了

网友E:
用的雅迪,2年电池就不太行了,其他都没碰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站长那边不禁摩,建议去增驾D照或E照,买辆万把元的铃木本田豪爵小踏板代步,摩托车比电瓶车安全,摩托车车 ...

我记得东莞禁摩

网友F:
14S感觉受到了侮辱,我怎么不正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站长那边不禁摩,建议去增驾D照或E照,买辆万把元的铃木本田豪爵小踏板代步,摩托车比电瓶车安全,摩托车车 ...

摩托还是禁的。而且我们的村口安装了摄像头,自动识别摩托车....给交警抓住,摩托车没收。

符合国标要求的电单车才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F:
14S感觉受到了侮辱,我怎么不正经了?

我上星期买了一只活鸡,箱子装着。

14s单手是无法开车的。我只好让我姐过来,帮我将鸡车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雅迪,2年电池就不太行了,其他都没碰到问题

蓄电池的寿命能有2年就谢天谢地了。

电池可以更换,只要车没事就好。

楼主:
雅迪这两款的价格差不多。是否第一款不能安装篮子?

我每天买菜,没有篮子太不方便了。必须有篮子。

楼主:
看中了这一款。原价2549元,京东618是1999元。

欧逸48V 12AH 可提锂电池。
(20AH加500元)

我认为12AH就够,我每天最大开车肯定不会超过10km,每次最多2km。

12AH爆起来,也比20AH收敛一些 :)

本地的实体店肯定没有1999这么便宜。我下午拿京东的价格去压一下看看卖不卖给我。

另外,谁知道: 如果我在京东自营买,保修仍然可以找本地专卖店? 如果是这样,我就可以在京东自营买了。

网友G:
雅迪 爱玛都是一线,一般铅酸电池用2年是可以的,买到了最好把充电器改一下,不要用最高电压充电,直接用所谓的浮充电压充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雅迪 爱玛都是一线,一般铅酸电池用2年是可以的,买到了最好把充电器改一下,不要用最高电压充电,直接用所 ...

确定了买雅迪。小牛和9号在我们村没有专卖店,维修麻烦,不考虑了。

怎么改?

网友H:
上个月刚买了一辆雅迪电动车,也想用京东价去谈, 车店老板直接不鸟, 说京东买的没有1年的保险和上绿牌,感觉被忽悠了,可以具体了解下。

网友:
最好买个碟刹的,鼓刹用一段就不灵了.调紧了唧唧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骑的台铃,质量还行,毕竟骑了6年了。台铃是铅酸电池,我在家里充电的。

最好放在外面充电

网友I:
自己每周骑行一次, 铅酸电池一年不到就硬生生放坏了.所以换锂电
开始想买4820的锂电, 小牛和九号基本上3K以上, 雅迪也要2.5K以上.
想想自己实际上只有10km的出行需求, 加上换电池成本, 被盗损失, 最终还是买了4812的爱玛, 1800再折一个旧电车, 实际1500,
只要小心电池, 其他的都没关系了, 这个价位也不用心疼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个月刚买了一辆雅迪电动车,也想用京东价去谈, 车店老板直接不鸟, 说京东买的没有1年的保险和上绿牌, ...

现在东莞还不能上牌。
保险我没有兴趣。

实体店只送头盔和保险。京东送的东西更多。可以凭这个跟实体店压价。

网友:
买雅迪的,家里买了两台都没有问题,有一台京东买的那个电池不耐用,一年多点就不行了,刚刚换电瓶,500块钱换了那种比较好的。买了个爱玛的小的带踏板,骑了几天就换了,减震不行,抖的受不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确定了买雅迪。小牛和9号在我们村没有专卖店,维修麻烦,不考虑了。

怎么改? ...

哪个自作聪明的家伙想出个充电电压和浮充电压,先高压充电,然后改浮充电压维持,这个高压往往造成电池快速失水,具体改动要看不同充电器的线路,切断这个高低压转换就可以了

网友:
站长发的第一个蓝色的,属于老款车型,估计起步不舒服,但优点是踏板空间大,取快递拉点东西方便
后面的都属于新款车型,驾驶体验能舒服一些,但踏板空间小
车筐一般都不大,如果再放个安全帽、雨衣就没空间了
我一般买菜买早点都是挂在两个车把两边,再多就放脚下踏板

网友J:
忘记说了,记得试骑一起,尤其是起步,买个起步舒服的,小牛就是起步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哪个自作聪明的家伙想出个充电电压和浮充电压,先高压充电,然后改浮充电压维持,这个高压往往造成电池快 ...

如果我买的锂电池,就不用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忘记说了,记得试骑一起,尤其是起步,买个起步舒服的,小牛就是起步很舒服 ...

习惯就好。

14s习惯了,我也没有什么不舒服。

网友K:
买菜千万不要用车子前面的篮子,太小,装不下太多菜,另外就是遇到沟沟坎坎的容易颠出来

放在踏板上就ok,我是用一个大点的双肩背包买菜,包正好在后座上,双肩背带就算固定了

另外店里送的东西还不如不要,如果能折现最好,自己买质量好点的,以阿莫的品味,那些送的东西都是用不了的

网友:
图上片中能看到的那几个全黑的

上个星期刚买了一辆 2699  铅酸电池。说续航108公里,没测过  带反充电,无钥匙启动

看了几个锂电池的,都标的最多65公里, 我家充电不方便,还是长一点的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I:
自己每周骑行一次, 铅酸电池一年不到就硬生生放坏了.所以换锂电
开始想买4820的锂电, 小牛和九号基本上3K以 ...

楼上买的是烂车吧,我的1300买的电动车也就周末和夏天骑骑,到现在已经9年多了,啥也没换过,现在还能骑5km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买的锂电池,就不用改了吧?

锂电池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上买的是烂车吧,我的1300买的电动车也就周末和夏天骑骑,到现在已经9年多了,啥也没换过,现在还能骑5 ...

9年不换还能用真是不赖,
长时间不骑, 铅酸电池硫化严重, 然后又没有定期维护, 就报废了. 新电池续航40 , 放了一年变成了15.

网友M:
去实体店看过雅迪、爱玛这些做工粗糙,最好买九号电动,目前做工最好的,还有无钥匙启动也方便。退一步小牛都可以。我的小牛M1运动版,骑了快5年了将近25000公里质量还可以。

网友N:
要试骑,电车买大一点的,车头重,好骑;像上面的几个款,我估计车头会飘。

网友:
我的绿源48v铅酸,自己改了48V锂电,什么都不改。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买菜千万不要用车子前面的篮子,太小,装不下太多菜,另外就是遇到沟沟坎坎的容易颠出来

放在踏板上就ok, ...

你猜错了,我现在使用的头盔是15元包邮的。店里送的是30元的头盔,明显比我的质量要好 :)

我本来是不戴头盔的,最近查的严,买来做做样子的。

我只是在村里开开。现在夏天,走路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去实体店看过雅迪、爱玛这些做工粗糙,最好买九号电动,目前做工最好的,还有无钥匙启动也方便。退一步小牛 ...

我也知道小牛和9号好。但这两个在我们村没有专卖店,维修麻烦。

我14s都已经开得很开心,证明我真的只是代步,不是吹毛求疵。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买菜千万不要用车子前面的篮子,太小,装不下太多菜,另外就是遇到沟沟坎坎的容易颠出来

放在踏板上就ok, ...

前面的篮子满足90%的情况了。

篮子放不下才放脚底。放脚底其实更容易弄丢。

楼主:
引用 网友N:
要试骑,电车买大一点的,车头重,好骑;像上面的几个款,我估计车头会飘。 ...

说到头会飘,14s可是排第一位。

所以,14s的脚是放在前轮轴心位置,压住车头不往上飘。

我连14s都可以降服,还有什么车不行?

网友:
家里一共三辆电动自行车,10KM半径骑行范围的话12AH的锂电刚好,(这种电池不是三元锂,是锰酸锂)我上班单程10KM,就骑雅迪的,3年了,电池还杠杠的,同事的电池一年就不行了。
符合新国标的限速25KM/H,可以不解除限速,能延长电池寿命。解除限速后放电电流大,速度能到30KM/h,看自己需求来取舍。
我总结的经验:电池电量用的一半,就要充电,不要过放电,所以我车每天都冲,20*300*3=18000公里了,上下班还能骑一个来回。

网友O:
能找到用铁锂电池的,安全性还是要好不少,至少不会爆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猜错了,我现在使用的头盔是15元包邮的。店里送的是30元的头盔,明显比我的质量要好 :)

我本来是不 ...

居然还有15元包邮的头盔?

我买的都是80元左右的野马头盔

楼主:
引用 网友O:
能找到用铁锂电池的,安全性还是要好不少,至少不会爆了

想都不要想。只能自己以后更换电池的时候搞。

楼主:
引用 网友K:
居然还有15元包邮的头盔?

我买的都是80元左右的野马头盔

淘宝还有8元包邮的头盔。原价15,4元优惠,好评再返3元。质量比我的这个还差。

我之前骑单车的头盔600多元一个 :)

网友P:
家里一台台铃铅酸,一台雅迪锂电

推荐铅酸,毕竟电池安全

脚踩踏板就算了,真没电,那玩意踩累死人的

收纳空间一定要大,越大越好,我的台铃坐垫下能同时放下头盔饭盒雨披,新国标的车子好像都比较小,有的单一个头盔都没地方放

家里如果有小朋友坐后座这个情况,最好买带靠背的,防止小朋友滑下去

头盔一定要带,并且扣上防脱扣,不出事最好,万一出事人飞出去,带不带头盔,扣不扣安全扣差别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P:
家里一台台铃铅酸,一台雅迪锂电

推荐铅酸,毕竟电池安全

如果我告诉你,头盔必须500元以上才安全,你的头盔合格吗?

劝别人戴头盔也需要看情况的。我只是村里开开代步,戴头盔纯是为了应付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告诉你,头盔必须500元以上才安全,你的头盔合格吗?

你说的对!

网友:
一直不爱开车,就骑电驴,换过好几辆,但都是绿源铅酸。还行,基本1年半到两年换电池。

网友Q:
2019年底买了辆小牛NQi动力版,上了蓝牌,城里禁摩也可以骑,锂电池一定要买原厂的,坐标0572

楼主:
引用 网友Q:
2019年底买了辆小牛NQi动力版,上了蓝牌,城里禁摩也可以骑,锂电池一定要买原厂的,坐标0572 ...

如果我城里骑,我肯定买小牛。

我在村里骑,雅迪是首选。

另外:城里我是开车的 :)

网友:
雅迪吧,几年前公司给雅迪做过配套,对供应商产品要求还是很严格的。我自己骑的也是雅迪,两万多公里了,没啥问题

网友:
雅迪,爱玛我同学骑着发脾气

网友:
雅迪不错用了5年还在使用中 更换了电池和刹车

楼主:
下午到雅迪专卖店.

我突然发现,实体店的型号,跟京东自营的型号是完全不同的!

我准备买的那部欧逸,发现尺寸太小了。

实体店有一部欧朗,体积就比较大,开价3390元,京东自营和淘宝竟然找不到该型号。

网友:
观察下送外卖用哪种多买哪种

网友R:
推荐雅迪。我的一个业务是修理事故二轮车。最怕的就是爱玛的,爱玛的旧车,车架生锈,螺丝生锈,拆车时螺丝很容易拧断,同样年限的雅迪基本没这个问题,同价位雅迪的车架用料比爱玛的要更足。

楼主:
引用 网友R:
推荐雅迪。我的一个业务是修理事故二轮车。最怕的就是爱玛的,爱玛的旧车,车架生锈,螺丝生锈,拆车时螺丝 ...

雅迪哪个型号推荐?

网友:
这些车厂几乎每个月都有新款推出,看自己喜欢的就可以。

网友:
因为充电的原因,不敢下手锂电池的,一直用的铅酸蓄电池的

网友:
现在骑的爱玛,还没有以前的新日好奇,推荐雅迪

网友:
雅迪没有买过,爱玛的正在用,不建议买,不咋的,动力也不行。

网友S:
引用 网友H:
上个月刚买了一辆雅迪电动车,也想用京东价去谈, 车店老板直接不鸟, 说京东买的没有1年的保险和上绿牌, ...

上海这边直接比jd价格还低,让我去jd对比,最后加了150,让商家给我上好牌。只有类似型号,现在都很坏,都是线下和线上不同的型号
买了个雅迪20ah的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上海这边直接比jd价格还低,让我去jd对比,最后加了150,让商家给我上好牌。只有类似型号,现在都很坏, ...

是啊。我发现雅迪线上和线下的型号完全不同。

楼主:
疫情原因,暂停购买。

网友T:
真正的原厂雅迪在我们这里是一线品牌,做工很好,几乎是最好的,比爱玛要高一档次。
但是好象雅迪的原配的铅蓄电池不太好用,一年左右就坏了。现在雅迪全系换了号称“石墨稀”的电池,貌似还可以。
本地也有小牛的电动车,大多数是锂电池的,很贵,也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自己每周骑行一次, 铅酸电池一年不到就硬生生放坏了.所以换锂电
开始想买4820的锂电, 小牛和九号基本上3K以 ...

我也是,一个雅迪的放单位大半年了,结果电池亏电废了,平时就算不骑应该每个月充电的。

网友U: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小牛和9号好。但这两个在我们村没有专卖店,维修麻烦。

雅迪电动车质量比爱玛的质量好,雅迪同等配置会贵200-300块钱。
爱玛的买过一辆,小毛病比较多。雅迪的车子会结实一点。
买过小牛的G0系列电动车,车子质量不错,电池太差劲,新出国产电芯,还没做稳定就上市了。
皮实耐用的话,就铅酸电池吧,能骑2-3年。

网友:
引用 网友T:
真正的原厂雅迪在我们这里是一线品牌,做工很好,几乎是最好的,比爱玛要高一档次。
但是好象雅迪的原配的 ...

是常州的吧?小牛也推出2-3千元的电动车,不带定位和手机APP功能,枪低端电动车的生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雅迪电动车质量比爱玛的质量好,雅迪同等配置会贵200-300块钱。
爱玛的买过一辆,小毛病比较多。雅迪的车 ...

不会吧,小牛的F0电池不行?! 我看是18650焊
起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小牛的F0电池不行?! 我看是18650焊
起来的。

老大,是小牛G0系列,去年夏天新推出,前面送一个车篓,早上送小孩放书包很方便。
用国产天能的磷酸铁锂铁锂电池,问题多,网上好多人反馈电池质量不行。
整车价格是2500元,不是进口电芯。电池BMS做不好,我都返修了2次。
去年9月份发现电池充不满,最多能充一半,返厂。
到今年1月份,天气冷充不进电,电池板低温保护,只能骑行5公里,厂家升级程序解决。

网友:
12AH的电池,新买时候能骑行40KM,厂家升级2次程序,现在只能骑行32KM左右,冬天更少。
原来骑新日,准备买雅迪,心里一直觉得小牛车子做的不错,正好新出一款2000多车子,支持一把,没有想到掉坑里了,
小牛的售后不好,爱答不理的,也不和客户沟通问题。最后打了当地的12315,督促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