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编码器的接线最长能达到多少米?

楼主(2021-05-26):
想用编码器检测电机,但是距离要100多米。 网上查了资料,还有问了下厂家大概最长15米左右
有没有可以接长的型号,或者有没有延长100多米的接法?

网友A:
分布式的不好吗?

在电机附近直接检测,然后总线传输或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布式的不好吗?

在电机附近直接检测,然后总线传输或显示

考虑过,但是得增加设备,成本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考虑过,但是得增加设备,成本高了。

要计算远距离直接传输编码器信号线材成本的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计算远距离直接传输编码器信号线材成本的增加。

信号线的材料成本应该 没有增加设备的成本高吧, 不过之前没有弄过不知道加什么设备便宜。

网友C:
无线传送信息,不比这么长的电缆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线传送信息,不比这么长的电缆便宜?

需求不一样,如果只是采集还好,如果要反馈控制,这就非常的不可靠了。

网友:
转成422 或者查分码盘

网友:
用24V的编码器信号,抗干扰强,线路可以长一点,还有就是普通屏蔽和差分标配了。普通5V信号确实太长不好,但也跟编码器速度有关的,高速自然抗干扰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