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的不锈钢效果怎么做出来?

楼主(2021-05-26):
看到人家的不锈钢面板效果,干开始觉得简单,但是搞了几次,效果都做不到人家的效果,这个是什么工艺呢?喷砂测试了,差距太大

楼主:
请问要买什么设备吗?哪里能找到这样类似的效果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粗拉丝??

拉丝纹路朝一个方向的。这不是拉丝。

这也不是喷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拉丝纹路朝一个方向的。这不是拉丝。

这也不是喷砂。

感觉像是手工沙带拉丝的,在边角处纹路比较凌乱,不像是机器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丝纹路朝一个方向的。这不是拉丝。

这也不是喷砂。

喷砂,我做测试了,效果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手工沙带拉丝的,在边角处纹路比较凌乱,不像是机器搞的。

刚看到,以为是铝的,打开看反面,才知道是不锈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要买什么设备吗?哪里能找到这样类似的效果图?

用粗沙带机蹭,能出来类似的效果,我手工弄过三四个,基本是这个效果。

网友C:
如果想创造方向不定的痕迹,又不想手动用砂纸蹭,可以尝试不锈钢碗型钢丝刷,粗细需要尝试。
不要使用径向的钢丝轮,需要碗型的这种轴向方向的,移动着来回刷。
另外不要在不锈钢上使用黄铜丝的刷子,会刷成黄色。
这东西比较恶心,基本都会掉丝,打磨的时候会有金属丝射出来,搞的到处都是,半径5米,能扎衣服里,必须佩戴护目镜,最好使用能调速的设备,低转速使用,不推荐一般角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粗沙带机蹭,能出来类似的效果,我手工弄过三四个,基本是这个效果。 ...

非常感谢!我不太懂这个,我要买什么机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想创造方向不定的痕迹,又不想手动用砂纸蹭,可以尝试不锈钢碗型钢丝刷,粗细需要尝试。
不要使用径向 ...

砂纸效果不太好,可能我买的太细了,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想创造方向不定的痕迹,又不想手动用砂纸蹭,可以尝试不锈钢碗型钢丝刷,粗细需要尝试。
不要使用径向 ...

用过这个,出来的纹路是不规则的圆的,有点像车漆上的太阳纹。

另外飞丝太烦人了。打的哪都是,很疼。

网友B:
引用 楼主:
砂纸效果不太好,可能我买的太细了,谢谢你的建议

要用特别粗的,细沙带出来的效果就成油膜拉丝那样了,特别容易上手印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不太懂这个,我要买什么机械吗?

TB搜索 沙带机,我买的是手持的。能接吸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特别粗的,细沙带出来的效果就成油膜拉丝那样了,特别容易上手印

可能是这个问题,我这几天找一点粗的砂纸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过这个,出来的纹路是不规则的圆的,有点像车漆上的太阳纹。

另外飞丝太烦人了。打的哪都是,很疼。 ...

用软一些的刷,转的慢一些移动的不规则一些可以避免那种圆
飞丝貌似无解,买不到不飞的,不锈钢丝和黄铜丝的都飞。。非常闹心,一般我是避免用这玩意,皮围裙能护住身上护不住胳膊。。超长手套也不怎么得劲。。

网友D:
我觉得这个拿到水泥地面上拖着拉着跑几圈就是这样子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这个拿到水泥地面上拖着拉着跑几圈就是这样子效果了。

n你是来开玩笑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软一些的刷,转的慢一些移动的不规则一些可以避免那种圆
飞丝貌似无解,买不到不飞的,不锈钢丝和黄铜 ...

对,不管大的小的,粗的细的,毛多的毛少的,全飞。没有不飞的。所以现在非常讨厌这种东西。

网友E:
楼主位的应该是粗砾石+振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位的应该是粗砾石+振动盘。

谢谢,我网上找找你说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