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线路板厂相关工艺的,相交线后打孔是否能正常实现?

楼主(2021-05-26):
设计文件是KEEPOUT到打孔
实际线路板是KEEPOUT线条处为实心板
按照拼版时的想法,线路板厂应该会用两种处理方式:
1、铣刀铣到打孔处或者跟打孔保持一定的距离。
2、或者用V割到打孔处。
但实际是厂家对KEEPOUT没有做任何处理,分板后线路板损坏了。
我想了解的是,这种画法,一般厂家是否能理解并处理?
另:这个帖子谈论这种画法能否从工艺上正常实现,而不是讨论有没有更好的画法。
希望跟帖的兄弟是按照自己的实际经验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而不是某些厂家自己的规定。

网友:
keepout 禁止布线,m1机械层,你这种方法应该放无铜过孔或焊盘。

网友A:
。。你整体转45度不就避让开过孔了么? 你找专业板厂制板他们会很细心的给你指出任何不利于他们生产的问题

网友B:
一般来说邮票孔了就不v割,其实已经给你打孔出来了,只是铣边没铣太进去,你要好分板就v割不要放邮票孔了,

网友C:
这个设计是在为难板厂,最终可能用的也是垃圾分板机,甚至是手扳。最终受伤的只能是你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邮票孔了就不v割,其实已经给你打孔出来了,只是铣边没铣太进去,你要好分板就v割不要放邮票孔了, ...

我以为板厂会铣进去或者V割的,结果他们留了很多空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设计是在为难板厂,最终可能用的也是垃圾分板机,甚至是手扳。最终受伤的只能是你自己。 ...

这个并没有为难板厂,之前有的板某创还很积极地铣刀铣到工艺边的MARK点上,感觉是不同的工艺处理有不同的操作。

-----PS.不同工艺处理人员有不同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邮票孔了就不v割,其实已经给你打孔出来了,只是铣边没铣太进去,你要好分板就v割不要放邮票孔了, ...

孔是图纸本身就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整体转45度不就避让开过孔了么? 你找专业板厂制板他们会很细心的给你指出任何不利于他们生产的问题{: ...

问题不是要否避开过孔,KEEPOUT线条他们没有铣掉,的确专业板厂若是实现不了就像你说的要么会联系你让改,我们一直做的那家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以为板厂会铣进去或者V割的,结果他们留了很多空白。

你留的宽度不够,小于铣刀的直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留的宽度不够,小于铣刀的直径了。

可能是吧。

网友:
看板厂工艺要求,拼板最小间隙一般就是铣刀直径,小于这个间隙的地方,铣刀过不去。

楼主:
谢谢各位,板子昨晚把邮票孔位置加宽处理了。

网友E:
虽然问题已解决,不过个人还是唠叨几句
邮票孔拼板,要考虑好铣刀直径和走刀路径的问题,Vcut拼板,则要考虑进刀和出刀的距离。做到这两点,拼板就是很容易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虽然问题已解决,不过个人还是唠叨几句
邮票孔拼板,要考虑好铣刀直径和走刀路径的问题,Vcut拼板,则要考 ...

这几块板子工艺上完全没问题,厂家完全可以处理的,但如果遇到不负责任的厂家可能沟通都不会和你沟通,就擅自处理,也不管这么处理会不会对你的生产造成困扰。
但考虑到画法有导致这种错误的可能性,我重新处理了下。

网友F(2021-08-09):
没啥好抱怨的  完全是设计文件的问题
这样的稿子竟然能发去工厂

工厂里铣削都是自动化的,都是你的文件决定的
交学费了

关键是要吸取教训   争取以后别再交学费了

本来遇到这种情况 应该自己小心用薄片锯开分离,板子是可以不损坏的
而不是硬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没啥好抱怨的  完全是设计文件的问题
这样的稿子竟然能发去工厂

严重同意您的看法,
给一个参考,装配和贴片都没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严重同意您的看法,
给一个参考,装配和贴片都没有问题

你这个拼版实际上PCB厂家帮你修改过了,你看上边和下边工艺边的结合处,跟图纸画的不一样,多了进刀的宽度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拼版实际上PCB厂家帮你修改过了,你看上边和下边工艺边的结合处,跟图纸画的不一样,多了进刀的宽 ...

不用的,就是方便刀具才这样的,直接用1.5-2MM 的直接锣边,半圆大于10MM
这是方便小批量生产,大批量就直接开冲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啥好抱怨的  完全是设计文件的问题
这样的稿子竟然能发去工厂

我之前发这帖的原因是想问下一般板厂是否能实现这种工艺,纯属工艺讨论,而不是请教你如何拼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严重同意您的看法,
给一个参考,装配和贴片都没有问题

你这拼版MARK点放的位置都被切掉一半了。
要参考我这里至少有几十个在产的拼版文件,要不要也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拼版MARK点放的位置都被切掉一半了。
要参考我这里至少有几十个在产的拼版文件,要不要也给你参考一 ...

1.关于拼版MARK,个人建议板边需要,但是每个PCB板上也要独立,这样贴片比较容易,位置也比较准
2.拼版需要和SMT厂家沟通,比如为了节省正反面两套编程的麻烦,拼阴阳板,MARK导致错位
3.圆形板,小面积 做V槽,导致贴贴片支撑不好,容易断,做邮票孔,需要询问贴片是否有走刀式分板机
4.多数量拼版,主要是担心支撑变形导致零件位置不准,新款贴片机膜组机器,震动小,老款尤其转打机器,
5.还需要考虑2面过炉问题,V太深,容易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发这帖的原因是想问下一般板厂是否能实现这种工艺,纯属工艺讨论,而不是请教你如何拼版。 ...

我不就是在说板厂的工艺吗

但你好象还是没明白板厂PCB的生产工艺   凭自己想当然

还是那句话  设计稿准确无误才是关键,DRC通过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