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车电瓶并联法拉电容是否有利!

楼主(2021-05-26):
比较早听说,小汽车电瓶并联淘宝上的, 二手Maxwell超级法拉电容,有利于汽车的工况.

二手价格不高,只是不知品质好坏.不知道是否有人这样做过,有没有靠谱的店铺推荐.

先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有利于工况不清楚,但对电瓶百利而无一害。

去年年底从小黄鱼买了一箱Maxwell,48V 165F,3000F 18串。
当时是160包邮,大部分卖家一般只包原包装,不包好。买这种整箱的有赌的意味,价格在这里摆着的,看运气,我买的这箱完美,看评论大部分没问题。

淘宝有拆好的,6串90元,不知道是否包邮,也不知道店家是否包品质,你可以问问。
二手电容,只要没有机械变形,内阻正常,漏电在可接受范围内,就可以放心使用。

我2013年的车,至今没换过电瓶,去年底装上一串,打火不再拖泥带水,很干脆(这是我的主要目的)。
要注意的是,6串电容体积真的很大,一定要先找好安装位置再买。

我自己做了均衡板,充好电,测好漏电才装的车。

附上Maxwell 3000F电容规格书。

网友B:
线路改造把车给整的着火就不好玩了。貌似这种情况保险还不赔。换个蓄电池300块钱,起码能用个5年吧。何必整这么麻烦

网友C:
这种做法用在兰博基尼上有效果,用在法拉利上效果不明显,宾利车上空间太小不太好装,我吹不下去了

网友:
没用,完全是心理感觉,感觉启动瞬间还要给电容冲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利于工况不清楚,但对电瓶百利而无一害。

去年年底从小黄鱼买了一箱Maxwell,48V 165F,3000F 18 ...

均衡咋做的?

网友:
只有利,没有害。就是体积太大了,不好找地方放。另外要严格测好是否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路改造把车给整的着火就不好玩了。貌似这种情况保险还不赔。换个蓄电池300块钱,起码能用个5年吧。何必整 ...

这样一分析,感觉还是不要去乱搞为好了。。。。。

网友D:
对电池有利,但是对整车就不好说了。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着火。夏天太阳暴晒,温度超过7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电池有利,但是对整车就不好说了。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着火。夏天太阳暴晒,温度超过70度 ...

+1008611

网友:
电池作用有限,价值也有限,你就是把它搞得再完美,也没啥用,心理因素居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利于工况不清楚,但对电瓶百利而无一害。

去年年底从小黄鱼买了一箱Maxwell,48V 165F,3000F 18 ...

你这车过两年要一年一检了吧,每次都拆么?

上面回答的人不知道有没有装过,这个电容装上基本没电瓶什么事情了。每次都是电容启动,而且他几乎内阻是0,放电达到2000CCA,普通电瓶好像是500,即使启停电瓶也到不了2000CCA.

现在很多车是带启停的,楼上说的三五百是买不到的,基本1000起步。

网上很多事电动公共汽车替换下来的,看运气,他是18串,有平衡电路,私家车6串就可以了,先burn几天或者定期测量一下,汽车里面好像不会高过14.5V,6节,自己算余量。

最大的问题是高温,用过几年的可以出来说说。

说下自放电,刚回来时自放电很大,冲到13V,一直挂在电源上,然后不想玩了,就塞墙角吃灰 ,三五个月,拿出来还有10V多点。基本不耗电。

网友:
对经常使用自动启停功能的车主可能会有点用处

网友:
用它做了一汽车应急启动电源。除了大点、重点没啥缺点。主要看重的是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利于工况不清楚,但对电瓶百利而无一害。

去年年底从小黄鱼买了一箱Maxwell,48V 165F,3000F 18 ...

感谢!
看淘宝上很简单,几个sot23的芯片,一个mos,几个电阻.
原理上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望能分享一下平衡电路!

网友:
听说铅蓄电池需要脉冲充电,不需要稳压。个人认为这样对铅蓄电池时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做法用在兰博基尼上有效果,用在法拉利上效果不明显,宾利车上空间太小不太好装,我吹不下去了 ...

看了最后一句,我仍然相信

网友:
支持自动启停的电池就已经具备这个功能了

网友:
蓄电池低温时性能降低,可能电容在低温时帮助更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车过两年要一年一检了吧,每次都拆么?

上面回答的人不知道有没有装过,这个电容装上基本没电瓶什么 ...

感谢!
3~5个月还有10V说明自放电比较小

网友A:
原以为很简单,没想到这么多人问。

不过当初刚接触超级电容的时候,也是对均衡很感兴趣,当时查到的资料大多是用专用芯片实现的。其实换个思路,POR在这里就很好用。

原理图和CAM文件:

网友:
淘宝和小黄鱼上的Maxwell电容组,自己弄比较麻烦,拆成3组,要切断两个连接片。
每组的端头要折弯和钻孔,才能上电缆。
如果要排列成2x3的形式,要切成2只一组,再重新连接。
相当的费工夫。

淘宝还有一种韩国LSUC 3000F的超级电容,单只25元包邮。单体两个电极都是螺孔桩头,店家可以送螺丝和连接片,一把扳手就可以搞定电容组。组1x6或2x3毫不费力。
DIY非常省心省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以为很简单,没想到这么多人问。

不过当初刚接触超级电容的时候,也是对均衡很感兴趣,当时查到的资料 ...

谢谢,豁然开朗!!!!

网友:
我测过超级电容参数,单支内阻30多mR,漏电不超过10mA。
如果遇到漏电大的,循环几次可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以为很简单,没想到这么多人问。

不过当初刚接触超级电容的时候,也是对均衡很感兴趣,当时查到的资料 ...

感谢分享!
我也折腾一下

网友:
如果安全的话当然是并联上好

网友:
3000F相当于多少mAh

网友:
Q=IT=CU

从满电放到零伏,放电平均电压按半电压1.35V计算

IT/3600=3000F*1.35V/3600=1.125Ah

实际不会放到零伏,所以可用容量是小于1.125Ah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原以为很简单,没想到这么多人问。

不过当初刚接触超级电容的时候,也是对均衡很感兴趣,当时查到的资料 ...

这个只能实现单体的过压保护,在不是满电情况下无法实现各个单体的电压均衡吧

网友G:
我的车,自动启停的时候,音乐会卡一下,我想知道这样弄以后会不会能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有折腾过的兄弟,上个图来开个眼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的车,自动启停的时候,音乐会卡一下,我想知道这样弄以后会不会能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有折腾过的兄弟 ...

多媒体舒适系统是故意断电,节约功率给启动电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只能实现单体的过压保护,在不是满电情况下无法实现各个单体的电压均衡吧 ...

这个电路结构算是被动均衡其中的一种形式。

网友:
完全无用,对电池有害,电容也有漏电流。想想汽车大厂的设计师为什么不给你装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车,自动启停的时候,音乐会卡一下,我想知道这样弄以后会不会能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有折腾过的兄弟 ...

电瓶在电容组正下方。电瓶与电容之间垫了5cm厚的珍珠棉。

网友:
这种珍珠棉耐热吗?好象不耐热不行吧,能承受多少度?

网友:
心理作用吧,你在机仓内放易燃材料不怕有火灾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多媒体舒适系统是故意断电,节约功率给启动电机用。

但是宝马就不会啊

网友:
所以,我的车会被我的改装毁了的。
找到合适的材料再换。

网友:
用珍珠棉,当时主要用来填平电瓶的桩头,让电容有一个平整的支撑面,没考虑到易燃的问题。

淘宝有阻燃泡棉,买点来换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利于工况不清楚,但对电瓶百利而无一害。

去年年底从小黄鱼买了一箱Maxwell,48V 165F,3000F 18 ...

有了这一串电容,估计不要蓄电池也可以了吧。不知道你这种一个大概有多大个头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了这一串电容,估计不要蓄电池也可以了吧。不知道你这种一个大概有多大个头 ...

如果只是启动汽车,应该是可以的。仅凭电容,有人说一般的小车可以启动5次,我没有试过。

因为电容容量相对于电瓶来说容量太小,汽车自身静态电流加电容漏电,撑不了几天就没电了。还是要依靠电瓶的容量优势。

电容尺寸,上面有电容的规格书,单体不含桩头尺寸大约138mmx61mm。

网友:
我把自动启停功能关掉了。。。。
自动启停电池贵了

网友(2021-10-26):
引用 网友A:
原以为很简单,没想到这么多人问。

不过当初刚接触超级电容的时候,也是对均衡很感兴趣,当时查到的资料 ...

这个思路好,我DIY的焊机就用这个平衡充了
我的启停的汽车也加上这个法拉电容再说,换一次电瓶,最便宜的也要500多,加几个法拉电容,估计可以用很久咯。

网友:
加电容会增加启动力矩,降低电池瞬间冲击。但是蓄电池本身就很强的抗过载能力,不过放,长期保持充满就可以了。所以结论没必要这么做除非经常天冷车不好启动就可以这么做,老化的电瓶也可以这么做,增加启动速度。

网友:
对电池有没有用不用我们来研究,如果是有用别人就加上了,如果没用别人就不加。我们时刻都要牢记,我们但凡有那么一点点创新的能力也早就起来了,不至于每天还在为有没有一个好仪器用而闹心。

网友(2024-07-23):
超级电容放到发动机仓里面,考虑夏天高温,超级电容不耐高温,上限温度范围是70℃。
现在好多车都带启停功能,电平的容量足够大,频繁启停发动机,原车带的电瓶,考虑到启动时的冲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