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P2312电源管理芯片损坏的问题。

楼主(2021-05-27):
去年一个项目用到IP2312这款电源管理芯片。产品量产了大改2k。最近陆续接到10几个客户投诉说,充不进电。

拆开退回的产品,发现全部都是因为ip2312损坏造成的。分析了下原理图,基本和原厂规格书一致。一直找不到问题所在。

联系原厂,一直没有答复。

没办法,现在只能先换IP2312寄回给客户。

希望万能的吧友能帮忙分析下,造成这种情况的问题。以下是原理图。

大概功能就是,通过自锁开关(K1)接通锂电池和led灯板。然后IP2312是给锂电池充电。就那么简单的东西。

楼主:
附上规格书推荐的使用电路

网友:
输入接TVS啊

网友A:
ip2312损坏是短路了吗?使用了多长时间坏的?

网友B:
看你的原理图里NTC温度检测口直接用51k接地了。充电功率是正常还是快充,芯片附近散热条件怎么样?之前用过ip2326,快充发热挺严重-》老化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原理图里NTC温度检测口直接用51k接地了。充电功率是正常还是快充,芯片附近散热条件怎么样?之前用过 ...

充电电流设置成了1A,发热不太验证,手摸上去就是有点温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2312损坏是短路了吗?使用了多长时间坏的?

短路了,输入端和GND短路了

网友C(2021-07-13):
后面问题有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面问题有找出来?

没有,直接换芯片

网友D:
8脚7脚的外围电路旁通了,会导致7脚内部同步整流下管烧毁短路,这么明显的问题,佩服楼主了!

网友E:
不是下管的问题,是因为楼主设计的问题,很明显楼主是想当外部5V有电的时候,一边充电一边给灯板供电,当外部没有5V的时候,通过电池给灯板供电。但是当外部没有5V的时候,电池会通过SW脚进入芯片,然后在通过芯片上管的体二极管到达8脚VIN,然后通过二极管给灯板供电,所以很大可能是上管热击穿了。这也是为什么只有1%不良的原因,只要灯板电流比较小就没事。设计的Q1,Q2根本没起作用。楼主万用表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F:
那2个MOS的问题吧,原因可能就是楼上说的那样。自己设计引起的问题,明明可以很简洁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下管的问题,是因为楼主设计的问题,很明显楼主是想当外部5V有电的时候,一边充电一边给灯板供电,当外 ...

那我吧Q1 Q2拆了,把开关直接接到电池端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我吧Q1 Q2拆了,把开关直接接到电池端可以吗?

你先验证是不是这个问题。例如断开5V的情况下,电流路径是不是我描述的那样走的。如果是,加大灯板的负载,看看芯片是否会坏。然后再重新做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先验证是不是这个问题。例如断开5V的情况下,电流路径是不是我描述的那样走的。如果是,加大灯板的负载 ...

不是哦,断开5v,8脚电压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D:
8脚7脚的外围电路旁通了,会导致7脚内部同步整流下管烧毁短路,这么明显的问题,佩服楼主了! ...

能详细描述一下吗?我确实没发现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2个MOS的问题吧,原因可能就是楼上说的那样。自己设计引起的问题,明明可以很简洁的电路 ...

两个mos管有问题?应该不是吧,这个mos管选择电路是在一个量产过的项目搬过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详细描述一下吗?我确实没发现哪里有问题。

两个MOS管一导通,供电直接灌入芯片输出端,导致内部下管过流损坏,你找下这个芯片内部结构方框图看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详细描述一下吗?我确实没发现哪里有问题。

如果非要这样接,旁路起作用接通时,供电8脚必须断开,或者输出脚7脚经过电感滤波电容后串个隔离二极管防回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哦,断开5v,8脚电压为0

我感觉不对哦,断开5V,接上电池,按道理8脚应该有电压的。8脚电压就是大概就是电池的电压减去一个二极管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不对哦,断开5V,接上电池,按道理8脚应该有电压的。8脚电压就是大概就是电池的电压减去一个二极管 ...

我实测的结果就是Q1,Q2是起作用的。当有5V的时候,Q1,Q2都不导通。断开5v的时候Q1,Q2都导通。8脚电压为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MOS管一导通,供电直接灌入芯片输出端,导致内部下管过流损坏,你找下这个芯片内部结构方框图看下就 ...

只有在断开5V的情况下两个mos管才会同时导通。在有5V的时候,两个mos管都不会导通的,实测的结构就是这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实测的结果就是Q1,Q2是起作用的。当有5V的时候,Q1,Q2都不导通。断开5v的时候Q1,Q2都导通。8脚电压为0V ...

是我分析错了,外部断电的时候,电流路径不是我分析的。那么很大可能要分析外部5V插入和拔出瞬间的电压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我分析错了,外部断电的时候,电流路径不是我分析的。那么很大可能要分析外部5V插入和拔出瞬间的电压情 ...

示波器捉了一下,波形也算稳定。不过呢,因为我们只配的充电线,充电插头是没有配的,我们留的USB接口,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客户用的充电头问题

网友G:
可以测下电源插拔时的VIN波形,可能是热插拔输入尖峰过高导致烧芯片,具体表现就是VIN对地短路,这个是IP系列的通病。现在电路加的2R+10UF,可以把电阻改小,电容改大

网友:
可以改为0.1R+22uF, C1 C3交换,这样最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测下电源插拔时的VIN波形,可能是热插拔输入尖峰过高导致烧芯片,具体表现就是VIN对地短路,这个是IP系 ...

从波形看,插入的瞬间确实还有一段尖峰,大概5.2V左右。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从波形看,插入的瞬间确实还有一段尖峰,大概5.2V左右。

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去改,测试时5V调到5.5V-6V上限,反复插拔,很容易出现这种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去改,测试时5V调到5.5V-6V上限,反复插拔,很容易出现这种故障 ...

好的,谢谢

网友:
问一下你后面换了什么IC?个人感觉你可以在输入端加一个过压保护的,或者缓冲电路,要不然你换IC还是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下管的问题,是因为楼主设计的问题,很明显楼主是想当外部5V有电的时候,一边充电一边给灯板供电,当外 ...

一般这类充电IC的PMOS都是特殊防倒灌的,要不低静态电流就保证不了了. 参考它的框图.

网友(2022-06-13):
我的板子为什么电池充满电后,一直是D1红灯亮,不切换到D2亮?请问遇到过吗?经测试电池端电压4.20V,电流5MA红灯还不切换至绿灯

网友(2022-11-26):
后面查出原因了吗

网友:
断开5V的时候,Q1 Q2是如何导通的,谁给解释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