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GA高温焊锡焊好的板子怎么拆修?

楼主(2021-05-27):
如题:BGA高温焊锡焊好的板子怎么拆修?
    BGA用一般焊锡焊接的话,用风枪很容易就可以吹化。但遇到一块高温锡焊接的8层析子,450度吹了好久,结果硬是没熔化,感觉一直这样加热下去芯片就要扛不住了。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A:
上下加热,风抢口和芯片面积相当或者稍微大一些。
融化一块冰,10°C的大风比1000°C的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加热,风抢口和芯片面积相当或者稍微大一些。
融化一块冰,10°C的大风比1000°C的针好用。 ...

我是一直在环绕BGA四边吹,整个板子都很烫了还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一直在环绕BGA四边吹,整个板子都很烫了还不行

上专业的焊台,别自己搞了,附近找个有能力的加工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一直在环绕BGA四边吹,整个板子都很烫了还不行

上下加热,没专业设备的话,下方可以用加热台、电炉子、电吹风。。。但是控制好温度。再就是,吹之前加助焊剂更好拆一些,风枪风量调最大。经常干活的话,买个卓茂五六千价位的BGA返修台就很好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下加热,没专业设备的话,下方可以用加热台、电炉子、电吹风。。。但是控制好温度。再就是,吹之前加助 ...

必须得加bga焊油,否则无铅锡一次成型之后很难化开。但是风量不宜过大,大风量温度控制差些,温度一致性也差了不少(风口不是均匀的)。

主要还是得底下有加热台,比如淘宝最便宜的平板预热台,我的常备设备之一,配个无风咀850随便拆焊。预热台非常关键。小板子(不大于2倍850风嘴)可以不预热,大点的不预热基本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得加bga焊油,否则无铅锡一次成型之后很难化开。但是风量不宜过大,大风量温度控制差些,温度一致性 ...

OK,got it!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加热,没专业设备的话,下方可以用加热台、电炉子、电吹风。。。但是控制好温度。再就是,吹之前加助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得加bga焊油,否则无铅锡一次成型之后很难化开。但是风量不宜过大,大风量温度控制差些,温度一致性 ...

软硬精通,确实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