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1元件小钢网手工刮锡膏难以保证质量的问题求助

楼主(2021-05-27):
前段时间要贴几个板子,做的单片小钢网,板子上有0201元件,刮锡膏发现0402都还可以,0201就很难,锡膏用的淘宝维修佬(因为只用几次,就买的便宜小容量的)锡膏也不知道需要稀释多少,总感觉难以透过钢网附着在焊盘上。有手工刮0201锡膏经验的吗,求指点。

网友A:
图二太稀,图一感觉钢网洞给堵了或者锡膏重复使用了.
钢网使用之前一定要洗干净,我一般洗板水+牙刷+棉花
锡膏选最细粉含银,刮的时候力道稍用力速度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二太稀,图一感觉钢网洞给堵了或者锡膏重复使用了.
钢网使用之前一定要洗干净,我一般洗板水+牙刷+棉花
锡 ...

确实重复用了,一遍不行,刮掉收集起来再来一遍,反复几次还不行,加了点稀释剂,就是图2样子了。但是如果能稳定保持图2样子我也能接受,实际操作起来不太稳定。那么多焊盘,有一两个没锡就得全部刮掉重来,因为0201太小了,难以手工补锡膏。

网友:
正常锡膏不需要稀释的,另外还是手法技巧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