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硬件SPI读的示例程序吗?例如读LCD ID

楼主(2021-05-27):
读操作是先写一个随便一个字节进去产生时钟吗?

        u8 ReadVal;
        LCD_CS(0);
        LCD_CS(0);
        LCD_RS(1);
        SPI3->TXREG = 0x00;
        while(!(SPI3->CSTAT&0x01))
        {

        }
        while(!(SPI3->CSTAT&0x02))
        {

        }
        ReadVal = SPI3->RXREG;
        LCD_CS(0);
        LCD_CS(0);
        LCD_CS(0);
        LCD_CS(1);

网友A:
void Spi_Init(void)//上电后, CS必须从高电平转换为低电平,然后才能接受新指令。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SPI时钟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PB12-PB15        NSS,SCK,MISO,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Push-pill output, it can be other output types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PB12-PB15        NSS,SCK,MISO,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Push-pill output, it can be other output types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PB12-PB15        NSS,SCK,MISO,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 Push-pill output, it can be other output types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全双工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主机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数据宽度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空闲为高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数据采样从第二个时钟边沿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软件选择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分频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发送数据高位在前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的7位校验码
        SPI_Init(SPI2,&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2,ENABLE);
        SPI_I2S_SendData(SPI2,0xff);
        SPI_CS_H;
}

u8 SPI_Write(u8 data)//接收发送函数  环形总线
{
        u8 RECV;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等待发送寄存器为空
        SPI_I2S_SendData(SPI2,data);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RXNE));
        RECV =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return RECV;
}

我之前找到的是这个,也是网上的。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Spi_Init(void)//上电后, CS必须从高电平转换为低电平,然后才能接受新指令。
{
        SPI_InitTypeDef SP ...

熟悉的代码,我在F103上也是这样用的,没有问题。
TK499上不行

网友:
写一个随便一个字节进去产生时钟(一般写0xFF,避免写入有效数据,导致出错),然后读取数据寄存器,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