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软件可以把安卓手机改造成IPCam呢?

楼主(2021-05-27):
网上相关APP信息太乱,
找到一个看起来不错的,但是稳定性太差,几乎每次连都要重新设置

网友A:
试试这个,电脑端安装英文原版可以设置高清尺寸输出。访问直接通过网页IP+端口,功能更强大。 我都是拿旧手机加个微距镜头当电子显微镜看PCB。

网友:
明天下载试试,也需要这样的软件

网友:
应用商店搜下 “易微联摄像头“ , 目前亲测是免费无广告,远程观看流畅。能支持本地存储,双向对讲这些基础功能。

最新版本的好像是用WebRTC来做P2P的,意味着除了可以远程用手机端来看外,还能支持在电脑上用浏览器观看,理论上后续应该可以在小程序上观看,甚至在苹果手表上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电脑端安装英文原版可以设置高清尺寸输出。访问直接通过网页IP+端口,功能更强大。 我都是拿旧手 ...

手机锁屏后一会儿,就连不上了,你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电脑端安装英文原版可以设置高清尺寸输出。访问直接通过网页IP+端口,功能更强大。 我都是拿旧手 ...

用的哪种微距镜头,可否说下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哪种微距镜头,可否说下参数

拼多多最便宜那种,锁屏没试过,旧手机专用不需要锁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多多最便宜那种,锁屏没试过,旧手机专用不需要锁屏。

7元一个的微距镜头有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7元一个的微距镜头有用么

一样的,你买97的也是一个屌样,只能说凑合着用。参照相机镜头,到真正镜头级别,都不是几十百来块钱的事情。

网友A:
引用 楼主:
7元一个的微距镜头有用么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看个电路板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看个电路板够用了。

清晰显示芯片的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电脑端安装英文原版可以设置高清尺寸输出。访问直接通过网页IP+端口,功能更强大。 我都是拿旧手 ...

手机端怎么设置,要安装APP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端怎么设置,要安装APP吗?

要装APP, 附件里面都有。 淘汰手机充当个电子显微镜还是可以的,也算废物利用。

手机摄像头的分辨率,比网上那些便宜的成品电子显微镜还是要好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电脑端安装英文原版可以设置高清尺寸输出。访问直接通过网页IP+端口,功能更强大。 我都是拿旧手 ...

附件文件好象坏了?   下载后解压失败

麻烦重新分享下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锁屏后一会儿,就连不上了,你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麻烦也上传一下好吗

LS兄弟分享的软件  文件好象坏了

楼主(2021-11-08):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电脑端安装英文原版可以设置高清尺寸输出。访问直接通过网页IP+端口,功能更强大。 我都是拿旧手 ...

这个软件输出图片分辨率怎么只有640x480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软件输出图片分辨率怎么只有640x480

电脑端安装英文原版可以设置高清尺寸输出。访问直接通过网页IP+端口,功能更强大 ------ 不要对说明视而不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