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有现成的类似于下图的表格控件吗?

楼主(2021-05-28):
如下图所示

网友A:
要 WinForm 的还是 WPF 的?

WPF 的我用过这个:
https://github.com/abbaye/WpfHexEditorControl

WinForm 的你可以看看 https://www.nuget.org/packages?q=hex+editor 搜到的这个: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hexbox/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 WinForm 的还是 WPF 的?

WPF 的我用过这个:

谢谢  找到了一些 用hexeditor可以找到不少类似的控件

网友:
自绘不是很简单么?

楼主:
好像是这种 我用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是这种 我用一下试试

就是page那个没法显示,直接一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page那个没法显示,直接一页的

可以自己编写,就是那个表格想找一个现成的控件

网友C:
DataGridView 列间距调小成方格子不就是长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DataGridView 列间距调小成方格子不就是长这样吗?

datagridview涉及到数据库了  我一直都没运行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datagridview涉及到数据库了  我一直都没运行起来

不用数据库也可以的,大不了做个循环一个一个往里填。
而且数据库只是个链接,几句话套进去,数据就自动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