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在busyBox选中hwclock却没有生成文件

楼主(2021-05-28):
修改原因:
已经找到hwclock 在busyBox里面,但是编译出来bin文件夹下面没有hwclock文件

网友A:
在不在 /usr/sbin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不在 /usr/sbin   ??

/usr/sbin 也没有

网友B:
busybox hwclock
直接试试有反应不
报applet不存在是编译时没勾上
能成功就直接建个hwclock软连接到busybox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usybox hwclock
直接试试有反应不
报applet不存在是编译时没勾上

怎么操作,linux我也是刚刚练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操作,linux我也是刚刚练手

就直接敲
busybox hwc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直接敲
busybox hwclock

还是不行啊!

网友C:
你这是在宿主机上运行的命令行啊。这不行滴 。

网友:
7楼有点可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在宿主机上运行的命令行啊。这不行滴 。

在开发板上也是不行啊!

楼主:
新手,新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在宿主机上运行的命令行啊。这不行滴 。

已经解决了啊!谢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啊!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