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KEIL在编译完成后显示HEX文件的校验码,应该怎么操作?

楼主(2021-05-28):
大家好,想要KEIL在编译完成后显示HEX文件的校验码,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
使用  希尔特软件  打开HEX文件 会看到校验码

网友:
写脚本让keil调用

楼主:
你好,有没有参考的例子?

网友A:
随便找个烧录器的软件,将 Hex 载入后就会显示了。

网友:
用c或者go写个命令行程序让keil编译后调用也可以。

网友:
啥校验码  md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烧录器的软件,将 Hex 载入后就会显示了。

好像不行,如果烧录软件不支持的芯片,校验码是错的。

楼主:
程序发行用于生产的时候,效验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发行用于生产的时候,效验码。

自己写个小工具,或者 Python 脚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行,如果烧录软件不支持的芯片,校验码是错的。

找一个支持的烧录软件呀,你就是怕烧写错误看一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