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贴片时候的电阻电容自动识别怎么没有以前好了

楼主(2021-05-28):
这种1k 10k  1nf  都识别不出来了?    还是说我的 R0402 不能识别?  然后点手动选择 点出来 也默认没有自己的那个芯片,直接搜索10k 也搜索不到 一定要10k +0402才能搜索到

以前的自动识别很好呀,而且还能识别用户经常用的器材名字  偏好
现在都不行了?

网友A:
以前这个元器件搜索的地方,我记得可以用逗号分隔关键字的,现在必须要用空格了,比如用"10k, 0603"搜索就什么都搜不出来,必须要用"10k 0603"来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这个元器件搜索的地方,我记得可以用逗号分隔关键字的,现在必须要用空格了,比如用"10k, 0603"搜索就 ...

今天问题是我直接搜索10k  不加封装信息也没搜索出来了
平台好像越优化体验越不太好了

网友:
可能正在做大的调整吧。
让子弹飞一会儿。

网友:
下月上询会更新匹配方式有优化,对这个问题会有改善。

网友:
感觉故障,一个电容都搜不出